[顯示卡] 華碩ENGT240顯卡零件求助

楼主(2015-09-08):
各位痞大好,小弟的ENGT240/D1/1GD3/A(照片一)顯卡故障,排查發現有一顆零件用萬用表量測其兩端阻值呈現開路狀態(零件尺寸大約為5.8x2.9x2.9mm;如照片二紅圈處;上面有印12A),由於小弟對電子零件不是很熟悉,請教各位專業先進,該零件的名稱與規格為何?謝謝

网友:
保險絲。

一般會燒這裡[有可能]表示其他地方有短路。

网友:
Littelfuse
http://jdtfuse.en.alibaba.com/pr ... _12A_125V_1808.html

楼主:
感謝draculaxx 和 duncan兩位大大的回應, 小弟了解了,再次感謝兩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