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機 選轉切換 類似可變電阻的零件名稱?

楼主(2015-09-08):
問圖中那個長方形
類似可變電阻 可選轉的電子零件
名稱叫甚麼??

他是切換 輸出的選紐
生鏽了 導致聲音輸出不正常
原本以為只是 普通可變電阻

結果拆開來看傻眼
完全沒看過的電子零件
上面也沒寫任何型號 英文數字都沒有
他的腳蠻多的

請問該零件名稱為??

网友:
看起來是開關------------------只能拆下來清-------------不然就問原廠有無零件

网友:
請先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中的第4 條!
4. 提出問題或維修實例請至少提供一張照片,有正反面時應該兩面都拍,相片力求清楚,上傳圖檔每張不可大於200K,用800*600即可,系統會自動縮圖。
如果上傳圖檔大於200K,請先用縮圖軟體瘦身一下再上傳,通當壓縮70%~80%就可得到很好的效果了,免費的縮圖軟體請到軟體下載區下載。
"為維護論壇文章完整,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本論壇有提供貼圖空間,電容以上等級就有此權限,請大家多多利用。
若是上傳軟體等檔案,每個檔案最大無法超過4M,如果超過4M請先用Winrar分割後再上傳。

网友:
嘿咩
我也沒看到圖片,都不曉得LZ說的是甚麼東西勒

网友:
波段開關或是切換開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