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主動式喇叭無聲音?

楼主(2015-09-08):
我有一對雙聲道主動式喇叭,昨天開電源,有聽到喇叭發出..... 翁的聲音!

然後拆開看後,發現裡面有2個二極體(1N5392)破裂
然後我打去喇叭製造商問...他說可能是功率放大IC (TDA2030A)壞了
所以我就到材料行買了4個 "1N5392"和1個 "TDA2030A"!
之後開啟電源還是會翁...一樣無聲音!但才開30秒 發現音響裡面有燒焦的味道!
不是電線外皮的那種臭味!我說不出是什麼臭味!之後我拿去台北西寧市場修理,
有個店家說那臭味是音響裡的變壓器出來的...
還有一個店家用電表量D1和D4二極體 都說是"短路"!
他叫我把紅色圈起來的所有零件都壞掉!
我也不知道他說的對不對!
最後問了4-5間都沒有人要修 不然就是開很瘋的價格!
目前我已經把D1-D4 這4個二極體換新! 和TDA2030A 也換新了!
但是喇叭還是無聲音!
請問在沒有通電下.....二極體焊上後 摸起來會燙,會不會烙鐵的溫度太高把燙壞?
請問下面紅色圈起 這2個焊電是連一起 正確嗎?
請問各位大大 如何用電表 修好這對喇叭?

网友A:
看完樓主的描述,直覺這樣修音響換再多零件還燒給你看!
而且一定會一次比一次嚴重!

為什麼?想一下問題,再來想如何處理。
也就是說為何整流二極體會爆燒?後端的負載電流超過整流二極體的負荷就會燒,
所以後端負載過大(或短路)的問題沒有排除,是無法解決問題的。

會燒變壓器可能整流二極體極性沒裝對哦!

零件在焊接時烙鐵的熱會導入零件本身,只要焊接時間不過長,烙鐵溫度不要太高,
零件是有一定的耐溫的,不妨在焊接完成後,用電表量測零件是否正常。

网友B:
最後一張圖,紅圈處明顯短路了

1.先將短路點清除
2.用三用電表切AC 20V檔位(交流)
將D1-D4解焊,此時用電表量取
變壓器的藍-黑-藍,是否有電壓

感覺變壓器掛掉的機率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完樓主的描述,直覺這樣修音響換再多零件還燒給你看!
而且一定會一次比一次嚴重!

感謝您的回覆!
小弟安裝二極體時 有看電路板上畫的方向...白線方向對 二極體的白線!
請問大大要如何用電表量二極體是不是正常?DCV20 量看有沒通電?

因為原廠是用1N5392.... 但是我只能買到1N5393.... 我有問原廠 1N5393 是OK!
但是不知道有沒有和我唬爛?

還請大大指導如和解決後端負載過大或短路...

网友C:
應該是透過AC110V輸入變壓器後輸出AC低壓,再透過橋整輸出DC電源..

你橋整損壞後端的相關元件應該有一起被帶走....

請詳拍電路版正面與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後一張圖,紅圈處明顯短路了

1.先將短路點清除

winrar070大大 藍色2條 黑色1條 紅色2條!
請問要從哪裡量?
是不是要先把D1~D4 全拆掉才可以量?

小弟電表只有 ACV 750和200 ,是不是用200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透過AC110V輸入變壓器後輸出AC低壓,再透過橋整輸出DC電源..

你橋整損壞後端的相關元件應該有一起被 ...

a471大大您好

小弟又多拍幾張... 請您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winrar070大大 藍色2條 黑色1條 紅色2條!
請問要從哪裡量?
是不是要先把D1~D4 全拆掉才可以量?

D1-D4先拆掉,電表切AC200V
紅黑棒分別量兩條藍色的線
也就是機板寫BLUE,那兩點

如果變壓器正常,再進行下一步測試
才不會東西越燒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D4先拆掉,電表切AC200V
紅黑棒分別量兩條藍色的線
也就是機板寫BLUE,那兩點

winrar070您好
D1 到D4 全部拆掉!
兩條藍色的線 量出來是00.0 !

PS 短路點"已經"清除!

网友D:
引用 楼主:
winrar070您好
D1 到D4 全部拆掉!
兩條藍色的線 量出來是00.0 !

應該沒送電吧
...若有送電,量出0.0應該是變壓器已經燒斷路....不會再燒其他元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沒送電吧
...若有送電,量出0.0應該是變壓器已經燒斷路....不會再燒其他元件了 ...

vixen2000 大大您好!
是的!小弟沒有插上插頭!沒開電源!
......難道winrar070大大的意思是 要開電源
然後量藍線2端?!!
小弟是初學... 還望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D:
拆掉4顆二極體後,電表撥AC 200,送電量AC1<=>GND和AC2<=>GND,數值應該要差不多

网友:
若測得AC1<=>GND和AC2<=>GND數值正常,就斷電再正確的裝回四顆二極體,送電前請插插頭那隻手Stand by,送電後30秒內沒燒焦味爆炸聲,再鬆手電表撥DC 50,量(紅)V+ <=> (黑)GND 和 (黑)V- <=> (紅)GND,,數值也應該要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掉4顆二極體後,電表撥AC 200,送電量AC1GND和AC2GND,數值應該要差不多

vixen2000大大您好
感謝回復!

我電表撥AC 200 ,然後送電!
AC1<=>GND = 16.0
AC2<=>GND = 16.0
這16.0 代表什麼意思? 變壓器沒壞?

您圈起 會造成斷路的地方,小弟已經清除!

您說送電後30秒內 可能會有"燒焦味"或"爆炸聲"....
請問這爆炸聲是不是很危險....小弟聽了很怕~~小弟是新手....!
這30秒內 會不會就整個電線走火?
還請大大您 指導小弟要如何做到100%安全 ....
再次感謝您!

PS 小弟把4個二極體拆下後,電表轉到二極體!
   量到的數據=620
   4個都620左右! 這樣是不是沒壞?

楼主:
二極體(1N5392)破裂

网友:
引用 楼主:
vixen2000大大您好
感謝回復!

數值正常..燒焦味就變壓器短路過熱的味道..爆炸聲就二極體接反啵一聲....沒動到電容爆炸聲不會多嚇人...有異常就馬上斷電...應該不會有啥大礙,怕危險戴個護目鏡就夠了...沒失敗過那萊成功呢?

网友:
二極體(1N5392)破裂應該就是之前那短路引起破裂...後來量得AC <=> GND的數值正常,表示變壓器還沒燒毀,你聞到的怪味道就是變壓器的漆包線過熱外緣漆溶化的味道,不然就是電路板(紙板)過熱燒的味道,二極體(1N5392)或1N5393,嘸啥差別,四顆一樣就好了...買1N4004  1N4005也沒關係,會的話買個3A的橋式整流接四個接點就搞定

网友D:
若照#13...測得DC數值正常(約22+-2),搞不好你的問題就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照#13...測得DC數值正常(約22+-2),搞不好你的問題就解決了

vixen2000大大您好
感謝您深夜耐心回復!
您真是神! 看了一些照片 就好像這故障的喇叭在您的手邊一樣!
看得真是透徹!真神!
小弟明天將焊上4個二極體!然後量(紅)V+ <=> (黑)GND 和 ()V- <=> ()GND 是不是有22 !

因為您有事先提醒小弟我 可能會有"燒焦味"或"爆炸聲"..
萬一真的有什麼問題 ,不知道會不會快到直接電線走火燒起來?

昨天小弟就已經把4個二極體和功率放大IC (TDA2030A)換新了!
但還是一樣無聲音!

PS 小弟的電錶 DCV 只有200m,2000m,20,200,1000!
請教改用哪個?

再次感謝您的熱心助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vixen2000大大您好
感謝您深夜耐心回復!
您真是神! 看了一些照片 就好像這故障的喇叭在您的手邊一樣!

DCV 200數位電表,紅黑棒接錯無礙

网友E:
請先確認TDA2030的兩組電源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先確認TDA2030的兩組電源是否正常

版主大大您好
紅色圈起部分是TDA2030
請問小弟要怎麼量他的兩組電源是不是正常?
能麻煩版主大大在照片中指出...讓小弟這菜鳥知道要怎麼量 ?
謝謝您

网友F:
引用 楼主:
版主大大您好
紅色圈起部分是TDA2030
請問小弟要怎麼量他的兩組電源是不是正常?

5 vcc  正電壓
3 vcc  負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F:
5 vcc  正電壓
3 vcc  負電壓

jinnhorng大大您好
請問是不是先通電
用電錶轉到DCV200 然後量3和5這兩點 對吧!?

謝謝您

PS 請問我是不是需要先把D1 到D4 的二極體全焊上 然後才可以量3和5?

网友:
引用 楼主:
jinnhorng大大您好
請問是不是先通電
用電錶轉到DCV200 然後量3和5這兩點 對吧!?

是的,電壓是D1~D4整流過來的,當然要焊上啊

网友G:
建議樓主有些基本功要靠自己加強的,別人幫不上忙,你這台還算是小case,若有點基礎,應該可在一小時內完修!
原諒我這麼說你,但說實在的像如何使用電表,如何量電壓,這些都是維修最最基本的技能,只能靠自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議樓主有些基本功要靠自己加強的,別人幫不上忙,你這台還算是小case,若有點基礎,應該可在一小時內完修 ...

版主您好
您說的對!我是個外行 很多基礎的東西都不懂!
可是我有著肯學的精神!
如果各位前輩願意教 我當然是邊學著!
各位前輩也不都也是這樣走過來的嘛? (從新手到專業)
我是電子新手 也是新會員!
也不知道如果沒有一定的基礎 po出問題後 又問了很多基礎的問題會 惹人厭...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寧願不傷和氣 到其他網站發問

网友G:
引用 楼主:
版主您好
您說的對!我是個外行 很多基礎的東西都不懂!
可是我有著肯學的精神!

先原諒我的直言,個人是覺得有了一定的基礎也就是先把基礎打好,很多問題都很好解決的,若基礎沒打好,你會有點累, 大家也不知如何幫你,你來這主要目的也是想解決問題吧!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你看一些高手修起來很輕鬆,其實他們私下花了多少時間在這上面,我從頭到尾看了你的文章,個人覺得你的問題點在於:
1. 基本工具的使用,例如電表如何量電壓等
2. 基本零件的量測,像整流二極體如何量好壞
3.元件如何查接腳資料,這在一些官方的datasheet都可找到
你這些不管是在痞酷或是任一維修網站,說實在的沒有人會教你這些的。反之,這些技能會了,對於你或願幫忙的人是否都能很快的抓到問題點而解決呢?
這才是我想強調的重點,提供給你參考一下!電子這條路不好走,一定要有正確的學習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原諒我的直言,個人是覺得有了一定的基礎也就是先把基礎打好,很多問題都很好解決的,若基礎沒打好,你 ...

謝謝版主大大的教導!
您所說的 小弟定會更加努力學習!
我也感謝多位前輩的耐心指導!

楼主:
TO: vixen2000大大或其他大大...
小弟已把4個二極體焊上!
通電後 發現 V+這個點在冒煙!!
所以我就趕緊斷電! 還沒來得及量電壓!請問這是怎麼了?
謝謝大家!

网友:
西寧商場呀   離我真近  買電子零件到電洋   或是問問看烏骨雞學姐

不會拉這裡不會沒有這麼嗆拉    反而自己會會錯意n_047|   沒辦法我自認沒有幽默感
方法要對  不確定就多問  雖然沒辦法很快速  但是都是正確的  不會冒險的  不可能教你一上電就炸元件拉n_001|

先查電源   可以跟著最大顆的電容跑線路    二極體 電解電容 有方向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vixen2000大大或其他大大...
小弟已把4個二極體焊上!

連錫短路   先練習使用焊錫跟烙鐵   在加熱你會發現他會像水珠那樣子跑但是又不會像水珠那樣子擴散

如果沒有徹底加熱  那就會發生這樣子  那是焊點沒有完全加熱所造成

网友D:
引用 楼主:
TO: vixen2000大大或其他大大...
小弟已把4個二極體焊上!

把TDA2030先拆除(注意那五隻腳的錫點不要短路),二極體要焊上,上電...沒出煙再量V+和V-電壓
若回復正常電壓的話,那八九不離十你又燒掉一顆TDA2030,再換一顆新的上去(先確定V+和V-電壓
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TDA2030先拆除(注意那五隻腳的錫點不要短路),二極體要焊上,上電...沒出煙再量V+和V-電壓
若回復正常電 ...

vixen2000 大大您好
小弟已經拆掉TDA2030 !
送電後 約10秒 就發現
D1和D4   4個點都發熱(錫發熱,就像是把烙鐵放在錫上), 有冒煙!
這4個點 上面那個錫好像也發熱 !
那是一個電容(25V 2200UF),我摸這電容頂端 ㄝ有發燙!
是不是這電容掛了 導致一直冒煙??

PS 有關"專炸元件大大"說的連錫短路...小弟滿確定有徹底加熱錫!
      我有把焊點加熱到 像是一個軟軟的水球那樣!

网友D:
引用 楼主:
vixen2000 大大您好
小弟已經拆掉TDA2030 !
送電後 約10秒 就發現

拍個二極體的正面圖,看有沒有接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個二極體的正面圖,看有沒有接錯

vixen2000 大大您好

小弟應該沒把二極體裝錯方向!
小弟現在裝好的二極體就是下面這照片那樣!

安裝二極體前 我有把二極體的白線 對上電路板的白線!
請看下圖
謝謝您

网友:
既然TDA2030已經拆掉了,你因該是正電源方面有短路或是幾近短路,2200UF電容發燙意味著他已經壞掉了吧!把電容拆下電看D1集D4還會不會發熱,是是看囉。

网友D:
嗯~~再拆那2顆大電容,再上電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再拆那2顆大電容,再上電試看看....

vixen2000大大您好
小弟有買新電容 換上去後 一樣會冒煙!
然後我摸新的電容也是會燙!

PS 我目前只有換一個大電容! 最靠近D1 D4那大電容
謝謝您

小弟上傳一個影片,每當我通電時 都會有一個怪聲!
影片

网友:
從頭爬完文,我的分析如下
1.電容為2200uF/25V表示直流電壓應該設計在12V~18V之間  ..
2.之前拆二極體量得AC為16-0-16...橋式整流後經濾波電容(2200uF/25V)..所得直流約+23-0-23接近電容耐壓值,要熱的話會一起熱...
3.那影片的聲音從喇叭發出的吧...就是俗稱直流的哈姆聲....
4.交叉測試結果明顯在於供電出問題...
5.可能發生原因..變壓器故障..有其他接點短路..配線破皮短路...散熱片有誤接其他零件接腳....
6. 可嚐試把大電容旁的104小電容拆除看看(那2個沒裝差沒多少)
再不行真的要找專業師父...不然這樣下去也是亂槍打鳥..頂多矇對,但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Good Luck

网友D:
7.TDA2030是2顆都卸下嗎...若是如此還會異常的熱,就要拆那顆OPA八隻腳的IC
8.卸下TDA2030喇叭是不應該有聲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7.TDA2030是2顆都卸下嗎...若是如此還會異常的熱,就要拆那顆OPA八隻腳的IC
8.卸下TDA2030喇叭是不應該有聲 ...

vixen2000大大您好
您真是熱心!! 我再次謝謝您!
您說的第5點....變壓器故障 ,但是拆二極體量得AC為16-0-16 等於電壓器沒壞!? 不是嗎?
您說供電出問題...是指下圖圈起來這片有問題 對吧?
之前有店家說這圈起來部份有短路.... 叫我自己查!

TDA2030 只有拆一個! 另一個沒有拆呢...
我現在該做的是不是
1.拆掉2個 "TDA2030"
2.拆掉2顆104小電容+旁邊2大電容(2200UF)
3.量V+焊V- 的電壓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vixen2000大大您好
您真是熱心!! 我再次謝謝您!
您說的第5點....變壓器故障 ,但是拆二極體量得AC為16-0-1 ...

哇~~真的只拆一個,而且是拆到另一個喇叭那個
如你判斷..2的步驟可省略
重度懷疑那個沒拆的TDA2030是NG的
若1的步驟做好3的步驟還異常就要朝那個OPA下手了
加油

网友:
25V /2200uf 電容是工作在低頻濾波
空載下是不可能會發熱,更不可能會到燙手的地步
建議你再確認D1~D4這四棵整流二極體是否正常
如有必要
請將電容通往後端電路的 +VCC 和 -VCC 銅箔切斷
用以釐清故障區域

网友B:
1.先將TDA2030A與U1全部拆除
2.檢查焊點是否有短路或連錫
3.檢查D1-D4是否正常(包括方向)

在未通電情況下,用三用電表
歐姆檔(200歐姆),分別量
V+與GND
V-與GND
是否有短路現象

正常情況是,剛開始阻值很小
慢慢會變無限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先將TDA2030A與U1全部拆除
2.檢查焊點是否有短路或連錫
3.檢查D1-D4是否正常(包括方向)

vixen2000和winrar070 大大您們好!
我已經把2個TDA2030A 和 八隻腳的IC (應該是winrar070大大說的 U1) 拆掉!
然後通電(約10秒),V+還是冒煙!

然後沒通電下 我用 歐姆檔(200歐姆),分別量 V+與GND =21 (但是慢慢下降 20.9,20.8,20.7.....)
V-與GND= 沒反應 (請看下圖 )

V+ 這個孔因為每次通電都會冒煙 ,拆掉二極體後,孔變大 孔附近變焦了 是不是沒關係?

我一直想問 V+和上面的錫連一起...應該不會短路 沒問題吧?!

謝謝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vixen2000和winrar070 大大您們好!
我已經把2個TDA2030A 和 八隻腳的IC (應該是winrar070大大說的 U1) 拆 ...

把黑色圈 這顆電容拆掉
不通電情況下,量阻值
如果還是慢慢變小
就必須跑線路,看哪顆元件有短路情況

看起來應該是V+迴路傷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黑色圈 這顆電容拆掉
不通電情況下,量阻值
如果還是慢慢變小

winrar070 大大您好!
我已經把2200UF電容拆掉!
然後沒通電下 我用 歐姆檔(200歐姆),分別量 V+與GND =12.2 (但是慢慢下降 12.1, 12.0 ,19.9...)
V-與GND=一樣沒反應 (請看下圖 )

您說跑線路。。。看哪顆元件有短路 是下圖圈起這部分裡的元件嗎? 因為之前有店家說 是紅色圈起這部分短路! 他說的對嗎?
如果我把綠色圈起來的2個大電容+2個小電容(1UF 50V)+2個104橘色小電容 全部換新的
這樣能修好嗎?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rar070 大大您好!
我已經把2200UF電容拆掉!
然後沒通電下 我用 歐姆檔(200歐姆),分別量 V+與GND =12.2 ...

建議先拍照,然後慢慢試
先找看看有沒有元件是跨接在V+與GND這兩點
再仔細看元件外觀,有無燒毀痕跡
如果都沒有,就必須一樣一樣拆了

网友E:
注意散熱片是否有跟其他東西短路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散熱片是否有跟其他東西短路到

各位大大好!
小弟今天把電路板上紅色全圈起的髒髒 全部清除乾淨!
不知道這些髒髒和短路有無關係?! 然後也把ㄇ字型的散熱板拆掉!以確保不會斷路!
清除後...

順便把一些連一起的焊點分開 重新焊!

之後小弟把下圖這104橘色小電拆掉!

然後用DCV200 量V+& GND =14.2
                         V- & GND = 21.9
好消息是 V+ 不再冒煙了!!!
請問這位大大 我下步該怎麼做?

网友B:
大電容裝回去吧
目前看來,短路情況解除了
依序將散熱片裝回去
U1裝回去,再次送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電容裝回去吧
目前看來,短路情況解除了
依序將散熱片裝回去

winrar070 大大您好

剛剛先把大電容 (2200UF)裝回去
然後用DCV200 量V+& GND =21.7
                         V- & GND =21.7
V+ 沒又再冒煙!

請問這104小電容 是不是沒有方向性?
和那個U1 8腳IC是不是也沒有方向性?

网友H:
引用 楼主:
winrar070 大大您好

剛剛先把大電容 (2200UF)裝回去

越俎代庖  是的 這種電容無方向性 一般電解電容 鉭質電容才有方向性 此為陶瓷電容  U1 IC 有方向性喔缺口下方或 圓點 為第一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越俎代庖  是的 這種電容無方向性 一般電解電容 鉭質電容才有方向性 此為陶瓷電容  U1 IC 有方向性喔缺口 ...

感謝gentle138大大的回應
U1 IC 真的有一個半圓缺口!!

謝謝您

网友:
104小電容 沒有方向性  , 買新的插上 (2個104橘色小電容 暫時不裝也可以  )

U1 8腳IC有方向性  見下圖黃圈缺口對準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電容裝回去吧
目前看來,短路情況解除了
依序將散熱片裝回去

我的喇叭又活了!!!!!!!!!!!!!!!!!!!!!!!!!!!!!!!!!!!!

我今天是聽了雄爸爸版主的話...."注意散熱片是否有跟其他東西短路到"!
所以我才清理下圖紅色圈起的髒髒部分!然後清理的同時看到 C31 這顆104小橘色電容外表好像有一點點破損!
然後我才把這104拆下! 之後V+就沒再斷路冒煙了! V+和V- 也都有21.1 (這數據正常嗎??)
所以D1和D4 這2個二極體燒壞 是因為V+這邊短路....而這短路是因為電路板上有髒髒(這髒髒是什麼東西??)和散熱片接觸,造成短路?
或是C31 這顆104小橘色電容壞了 短路? 或是因為我把電路板後的幾個連一起的焊點分開重新焊過 才沒短路?
請問104電容有辦法用電錶量看有無壞嗎?

目前喇叭聲音正常.... 請問要如何用電錶判斷這喇叭已經完全修好...小弟怕會不會聽一聽 然後電線走火燒起來?!!!

最後小弟感謝各位大大,尤其特別謝謝winrar070大大,vixen2000大大,雄爸爸版主的耐心和熱心助人!
因為您們不嫌棄小弟知識淺薄(完全沒接觸過電路板) 一步一步耐心的教導小弟修好這喇叭!對小弟來說有極大的成就感!
因為我從不會用電錶 不懂零件的極性 深怕銲錫短路或是零件裝錯,造成電線走火 火災! 總算是排除萬難!
小弟我再次謝謝各位前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喇叭又活了!!!!!!!!!!!!!!!!!!!!!!!!!!!!!!!!!!!!

我今天是聽了雄爸爸版主的話...."注意散熱片是否 ...

陶瓷電容短路這是有可能的   我遇過
這是後來的紀錄   可以看到燒到剩腳

网友:
另外我要在給所有參與此討論串的會員加分 期待下次看到大家的幫忙

勇於發問  熱心回答

楼主:
winrar070大大...
小弟突然想到您之前說的... "先找看看有沒有元件是跨接在V+與GND這兩點
再仔細看元件外觀,有無燒毀痕跡
"

C31 這顆104小橘色電容 就是跨接在V+與GND這兩點  沒錯吧!??
這也是唯一的元件跨接在V+與GND這兩點  沒錯吧!??

网友:
恭喜你,修復成功

電子維修並不難
要膽大細心

不會的地方,都可以上來討論

网友:
一次經驗就可以學到不少,恭喜樓主維修技術提升了

网友:
恭喜完修...初次就碰到這少見的故障原因.難得.花很多時間和$$吧.....「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 ....那黑色的髒污.通常是初次安裝零件要過錫爐固定零見用的..通常用螺絲膠或強力膠..現在所見是時間久了,硬化的現象

网友I:
恭喜完修,這就是維修人的精神,不屈不撓的發問,修理好之後,成就感滿分,加油你~會越來越厲害。
這就是維修的樂趣。
也謝謝痞酷會員的幫忙,大家都很熱心,我也受幫忙過。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恭喜完修,這就是維修人的精神,不屈不撓的發問,修理好之後,成就感滿分,加油你~會越來越厲害。
這就是維修的 ...

可不是要感謝多位熱心助人的前輩相助 才讓小弟這門外漢完成了這從零到有的工程!
總是有些人 不教就算了,還總是落井下石 雪中送屎!這就是阻礙進步的障礙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