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如何使用示波器觀測頻率響應曲線

楼主(2015-09-08):
1.示波器一般只能觀測時域的波形,如何搭配其他設備來觀測如濾波器頻率響應曲線?請欣賞影片的介紹.
片中使用了信號產生器並具有掃描的功能.

2.實作結果,亦能接近設計時的規格,若能將示波器的Y軸座標改為對數(dB),則更能接近理想的Bode圖,你有想到使用何種元件來達成此功能?
3.實作參考圖片如下:

4.信號產生器設定:

5.測試電路製作

6.頻率響應曲線1:

7.頻率響應曲線2:

网友:
還不會用示波器,但謝謝版主分享!

网友A:
請問一下大大,這台儀器,大約多少扣扣呀?  是公司在買來用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大大,這台儀器,大約多少扣扣呀?  是公司在買來用的嗎?

上淘寶網便可知曉.

网友A:
嗯,謝謝大大,50Mhz 大約1萬多左右,在家,倒是可以放一台彩色的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謝謝大大,50Mhz 大約1萬多左右,在家,倒是可以放一台彩色的示波器。

他具升級優勢(50M--->100M),加上全部功能升等,已遠超過其本身售價.

网友A:
是喔,我以為是定頻的,買了50Mhz 後,就不能改變了,還有這種好處,謝謝了
另外,有去淘寶看了一下,
大大的這次實驗,
除了用示波器 DS1054,還需要加信號產生器DG4062,這台就不是很便宜了,
目前會用到這台的機會,就比較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喔,我以為是定頻的,買了50Mhz 後,就不能改變了,還有這種好處,謝謝了
另外,有去淘寶看了一下,
大大 ...

有的賣家會直接幫你升級,採購前詢問清楚.至於上述信號產生器,較偏向於研發用途(高性價比),若為維修用途,視需要選用簡單型亦可.

网友:
嗯,了解了,目前因為個人是做電源的部份,較少用到信號產生器,所以買這台的機會,不會很大。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