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CRT電視 SC-29FA15 上半部不顯

楼主(2015-09-08):
各位大家好,家裡客廳電視透逗了,再這邊請教各位大大,
剛開機正常,熱機半小時之後就會發作,有google爬了一些文,懷疑是垂直故障,
目前只有先量測STV8172A週圍電容,容值大都正常(沒拍照 ),有一顆少見 50V 4.7uf (容值 8.4uf )大電容 3cm x 1.8cm,沒標示負極

品牌型號:

故障狀況:

拆機:

主板全貌:

電源部份有長期使用的高溫痕跡,因為電視沒有其他斷電狀況,暫時先排除

垂直電路:

使用 STV8172A

周圍拆下來的電容,50V 4.7uf 大電容,使用 UT61e 測量為 8.4uf 偏高 (?)

這顆電容沒標示負極,是否是無極電容呢?
原本要先買電容來換,發現這顆幾乎找不到,品牌為 Xindecon  廈門信達電子有限公司

先請問各位大大這顆電容有代用的嗎?

其他圖片沒放編輯會自動跑到下面@@

補充內容 (2015-9-12 01:56 PM):
還好檢到軟的,垂直IC第六腳脫焊

网友:
您有量一下正負15V的電壓有嗎?

网友:
抓重點 故障在垂直IC上 有加焊嗎 附近的電容其實不曾遇過不良  也要考慮垂直輸出數據跑瞭等等原因

网友:
抓垂直IC電路
從FBT來給垂直IC電路都給他量一下
附近加悍點

网友A:
4.7μ 50V那一顆是無極性電容,台北的恒茂可能會有,以前有去買過不同規格的電容,你最好先換垂直IC,這顆8172常常故障,順便量一下ic的第2和第6腳是否正常。

楼主:
先謝謝各位大大的回覆,昨天眼睛突然一瞪,發現它了

目前先放到客廳熱機看個幾個小時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μ 50V那一顆是無極性電容,台北的恒茂可能會有,以前有去買過不同規格的電容,你最好先換垂直IC,這顆8 ...

謝謝您的指導,果然是有經驗,第六腳裂了,我把七支腳都補焊了,熱機中

請問那顆無極性電容,我上網查,好像在電視裡面扮演某種角色,請問大大知道嗎?

网友A:
這種無極性的電容,大多都是用在14吋以下的小電視,用在線性部份較多,不過還是要以機器本身為準,畢竟每台電視的設計都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無極性的電容,大多都是用在14吋以下的小電視,用在線性部份較多,不過還是要以機器本身為準,畢竟每台 ...

嗯恩。大概有個了解,目前看了二天都正常了。CRT 正常使用,看個十幾年都不會壞
感覺液晶電視雖然在原廠的商業模式設計下,不能撐很久,不過也造福很多維修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