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解決舊LED手電筒由四號電池改18650的鬆動問題

楼主(2015-09-08):
目前較新的LED手電筒都是普通電池及18650鋰電均可接受,
舊式的LED手電筒,每次都要用三顆四號電池,
雖然LED很省電,但是長期下來還是不便宜,
買個轉接延伸環,就可以用裝18650的鋰電池,
電容量更大,還可以反覆充電,
但是如果只是用延伸環,18650的電池直徑較小,電池會晃動。
這時又要再買一個中間這種透明套環來讓電池穩定,
像這樣,讓電池和原有的三顆四號電池的模組一樣粗
說真的,這東西一般商店很難買到,想買都是在網購才找的到,
一個白色管子9元,再加運費....會讓你想多買幾樣讓運費變划算。
這東西真的很難找嗎,其實在我們身邊就買的到了,且真的不貴,
看看吧,這玩意叫PVC管,常見吧,可是很多人不知道,
PVC管有分厚管和薄管,厚管一般用在自來水(壓力),薄管用在配電穿線,
但有一個很好玩的事,所謂的厚和薄,其實只差在內徑,外徑是相同的,
但是六分薄管剛好可以緊密套在4分管(厚薄均可)外,
像這樣....就可以做打氣空氣槍的零件
而一根PVC4分的薄管,剛好可以套進18650,比看看就知道,
跟白色套管(網路賣)根本同樣大小。
而一根4分PVC管就有4公尺長,才賣40元,網路賣的套管6.2公分長,
你想看看一根可以切幾個.....
不過我有切6.2公分和4.2公分二種,因為舊LED手電筒是用延伸環,
所以要以四號電池的長度做套管,不然延伸環會鎖不進去。
隨便切一切就這堆了,還用不到半根PVC管,真是便宜又好用啊。

网友:
好省coco的diy密技,感謝分享~
二年前買的放著沒用,要用就光衰了,
最近又新購便宜的led手電筒,感覺越來越不耐用....

网友:
我都嘛塞衛生紙

网友:
我也用過冷媒銅管保溫層,都很好用。

网友:
哇....原來好東西就在身邊...

网友:
讚喔
學到一招
這裡真是臥虎藏龍

网友A:
看來還要去生一個延伸環才行....

网友:
那隻鋁的比較貴吧,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來還要去生一個延伸環才行....

用16650的就不需要延伸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16650的就不需要延伸環了!!!

以前的要,現在新款的四號電池座比較長就不需要延伸環了,手電筒管身直接做比較長。

网友:
請問延伸環去哪買?舊式的LED手電筒長度不夠,塞不進去18650電池

网友:
其實要修改,存乎一心,墊塑膠管,墊保溫套,我都搞過,
後來就大改了,把手電筒砍頭,移植個身體,多裝幾個鋰電池,外部還裝直流插座充電,
方形外型也不會滾來滾去,再加失手繩,就很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16650的就不需要延伸環了!!!

手邊只有18650的....
我手上的手電筒就跟版主拿來改的那支一模模一樣樣....
那個原廠電池座好容易生銹,所以想改用不用電池座的~

网友:
小弟比較懶
都拿橡皮筋多套幾圈了事

网友C:
可能不同廠牌塑膠管壁厚薄有差,我拿手邊四分薄管比對,18650電池塞不進去耶,大約差了0.5mm,硬塞也塞不進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不同廠牌塑膠管壁厚薄有差,我拿手邊四分薄管比對,18650電池塞不進去耶,大約差了0.5mm,硬塞也塞不進 ...

只要鋸開邊邊變成活套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