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ooler Master 酷冷至尊 Silent Pro Gold 1000W 維修

楼主(2015-09-09):
大家好,這電源朋友給我修理的,故障為有5VSB 但不起動.

先看看樣子:

內部:

最特別的Hyper-Path 設計:

很喜歡這種標記分明的板子:

既然有5VSB , 那就簡單先量一下綠線沒電壓,再量一下綠量阻抗無限大,這已說明綠線位置有斷路.
打開電源後,在綠線的焊點再量一下,有阻抗了,那就是綠線到板的問題,這不用多說了,重新焊接.

維修位置:

重新焊接:

初步測試:

老化測試,算一下在511W 負載下,郊率也有大約86% :

謝謝觀看.

网友:
kafachan 大也是專業儀器好多~

网友A:
一般來說電源接頭多焊的很實,幾乎沒遇過power on 的接頭有過冷焊或裂錫現象

無鉛製程,看來即使是大焊點也難逃裂錫的天命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來說電源接頭多焊的很實,幾乎沒遇過power on 的接頭有過冷焊或裂錫現象

無鉛製程,看來即使是大焊點也 ...

的確,power-on焊接不良還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羨慕的設備與技術

网友:
清晰明確的思路  值得後輩學習

网友:
有專業的儀器與技術真羨慕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