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C 5V 2.2A 與SAMSUNG 5V 2A 電源供應器 充電器比較

楼主(2015-09-09):
HTC 5V 2.2A 是一位老闆拿來請烏骨雞學姐賣的,SAMSUNG 是我從大老那裡拿來的,因為烏骨雞學姐賣的平板有些充電的問題,那就從充電器上著手測試看看。

以下是HTC 5V 2.2A 變壓器以每秒0.1A 測試到它的極限的電子負載圖表︰

這種方式就是從輕載,然後每隔1秒鐘加重0.1A,最後達到最大負載的意思,由上圖我們可以看到這個HTC 的充電器在使用這個模式,5V電壓維持不變時,這時輸出的電流是1.25A。
我們從另一圖表看看讓它滿載的情形,也就是一開始就讓它工作在2.2A,以下就是讓HTC 2.2A 充電器一開始就工作在2.2A 的滿載情形︰

大家由上圖可以發現,雖然它可以到達2.2A,但是輸出電壓卻從5V掉到3.8V,這個電壓還能工作嗎?很難說也勉強才對。
我們再來看看我從大老那裡拿回的SAMSUNG 2A的充電器,相同的,我也先從輕載,然後每隔1秒鐘加重0.1A,最後達到最大負載的方式測試一次︰

由上圖我們可以看到這個SAMSUNG 的充電器在使用這個模式,5V電壓維持不變時,這時輸出的電流是1.2A。
我們從另一圖表看看讓它滿載的情形,也就是一開始就讓它工作在2A,以下就是讓SAMSUNG 2A 充電器一開始就工作在2A 的滿載情形︰

大家由上圖可以發現,雖然它可以到達2.2A,但是輸出電壓卻從5V掉到3.9V,這個電壓還能工作嗎?跟HTC 2.2A一樣,很難說也很勉強才對。

那Acer A1-811 到底在充電時的電源是多少?我們知道平板電腦要充多少電流是由平板內部的充電電路IC 決定的,一般在平板內部電池電力越少時,充電電流會比較大,然後等電池越來越有電時,就會降低充電電流,到最後接近充飽時的充電電流應該是很小才對。
接下來我就測量一下沒電狀態的A1-811 是需要多大電流,在關機下我看的結果是0.91A,難怪要用2A 的充電。

网友:
二個都一個樣?可見標示有照規定,但是怎麼規定的就不知道了。

如果這二家大廠都這樣,可見得外面的有多爛了。

网友:
目前得知

Acer A1-811 使用群光 5V 2A 充電器

最大電流在 1.84A (沒電關機充)
但忘了看電壓

我另外一台 三星 Samsung Galaxy Tab S 10.5 LTE
最大電流頂多 在 1.75A 左右

网友:
看了W大的測試後~

就試不要把平板用到沒電再充電

网友:
我用到20%就充它...

网友:
看來大家玩平板的時間多不長,我是從一有平板就玩到現在

關於充電時到底會以多少? A 去充電 ?

"並不是"只有跟"充電器 & USB充電線"有關喔 !!!

內部預設的電池software & 內部基板接頭氧化程度 & Micro USB的插座~這些才是隱藏的主因!!!

根據研究~鋰電池~最佳的充電時機為50% ~~~~ 常常當電量過低(20%以下)才充電會造成鋰電池很大的內傷

=================

不同品牌的平板~多有搭配其專屬的充電器及充電線

一般來說充電器比較沒差,現在副場5V 2A的多夠猛,反而是充電線比較重要
以兩者比較~若有差別通常是充電線問題居多

(以上大家因該多知道)

不同品牌 ~ 內建電池software監控電池,當發生電池阻抗或是接觸異常時,會強制限制電流充電 or 自動關機斷電
(這點大概就不是眾所皆知)

所以現在有推出一些"電池校正"的APP,確實可以解決軟體部份造成的電池問題~至於硬體部分,就是要拆開去清潔

另外還有個口號: 玩平板遊戲時不要接上充電器

這是"對的喔!" !  ~ 因為現在的平板game很多多是"吃重電"的3D game,甚至還有即使你接上充電器玩game電池非但無法充電反而還會繼續下降耗電 (這樣在內建的電池的software就會判別電池error)

即使是可以繼續充電玩3D game其充電的電流一定超過1.1XA,長時間下來主機板的充電線路依定會有問題,最常見的就是薄膜排線&接頭處出問題 (硬體問體)

============

其實廠商多會藉由software將電池充電維持在1.X or 0.8~1 A 之間,因為太強的電流會使薄膜排線碳化NG

或許日後技術更進步,可讓平板能承受夠強的充電電流吧!

网友:
我已經不用市售充電器一段時間了  本來的充電器又在外掛一個5A的降壓模組  加到12孔了
還好當初有這麼做    市售充電器虛標成這樣子   那白牌的呢n_017|

网友:
老大,如果先以1A,過2秒再跳至2.2A呢?

因為手機或平板,剛開始充電時
電流不會跑到最大,而是慢慢增大

假設手機或平板 需求為1A
那麼原廠充電器,至少撐得住1.5A  峰值2A

小弟這邊有
INHON:1A
群光:2A
分別拖過1.9A的負載,電壓都有5V以上
只不過INHON溫度會比較高一些

网友:
記得有看過資料,這台原廠變壓器是 5.35V,不是標準的 5V。

現在的行動裝置內部充電迴路已不是單純硬體控制,充電時一邊增高電流一邊偵測輸入電壓,若電壓低於某程度就不會再增加充電電流,所以充電速度除了裝置本身因素之外,外部變壓器也會影響。

原廠的 5.35V 應該會讓平板吸取更大的電流來充電。

但凡事都有例外,遇過充電器供應電流能力太強也不行,以前用 NOKIA 6300 傳統手機時,看到原廠變壓器在 6 點多 V 到 5V 之間變動實在很不滿意,用 LM2575 做了一個很穩定的充電器來用,結果出乎意料不被 6300 接受,總是顯示出「不支援的充電器」警示,後來注意觀察才發現,充電一開始會用很大的電流,電壓要掉到 5V 以下,之後正常電流充電電壓就升到 5.5V 附近,若是一開始大電流時電壓沒有往下掉就會出現警示,大概也會測試限流能力吧,只好乖乖換回原廠變壓器。

网友(2015-10-24):
今天收到HTC 2.2A充電器,測試結果卻有點不一樣
覺得這顆挺不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