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37吋TL-3789TV電源板FSP288-3F03 有5V開機無12V與24V

楼主(2015-09-09):
前兩天收修一台東元37吋電視,故障情形是送電後待機紅燈亮,開機後綠燈亮卻沒有背光也沒有聲音,檢查電源板,5V正常,所以能正常開關機,但是沒有12V與24V輸出,背光不只沒辦法點亮,聲音與影像也全都靜悄悄。

型號

型號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二次側

二次側

199645[/attachimg
檢測時發現這顆IC AS358M-E1有些怪怪的,所以把它換下,順便把板子上的電容換過

AS358M

AS358M

結果還是一樣沒有12V與24V的輸出電壓,把其他三顆IC的照片放上來

L6599D

L6599D

230D6

230D6

1606B

1606B

請教各位大大,是否有人碰過相同或類似狀況的板子,可以提供小弟查修的方向?
附帶一提,在AS358M旁有一顆編號DS1的二極體A2,量測的電阻值只有39K歐姆,遠低於附近同型A2的二極體,是否代表這顆已故障?因為它旁邊及附近線路上的SMD電容、電阻也都是39K歐姆。

一次側

一次側

网友A:
AS358M 怪怪?所以您有量 1、7 OUT及第8 VCC 的輸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358M 怪怪?所以您有量 1、7 OUT及第8 VCC 的輸出嗎?

有量過,輸出電壓都只20幾mV,拆下後腳位阻值與新品比較也有差別。

网友B:
大電容有380V以上嗎?
如果沒有要查PFC電路,
建議先查查PFC IC VCC的供應,有很大的關聯
1) 查VCC是否有或供應足夠及乾淨讓PFC IC啟動
2) 查各VCC濾波電容&穩壓ZENER
3) 查副電源MOS功率&穩壓回授
特別注意:有時看到 VCC,不代表其供應是正常

附上FSP228-3F01 PDF,電路應大同小異,或是搜尋一下FSP的維修文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電容有380V以上嗎?
如果沒有要查PFC電路,
建議先查查PFC IC VCC的供應,有很大的關聯

感恩,我先依您的建議查找一下。

補充內容 (2015-9-11 09:35 AM):
大電容量測只有54V,看來可能是大電容出問題了,不過外觀看起來都正常沒有突起狀。

補充內容 (2015-9-11 05:04 PM):
剛才再量了一次,大電容的電壓是151V。

補充內容 (2015-9-11 05:14 PM):
連接一次側與二次側的光耦的電壓量測是12V與5V(QS2、與QS4旁),12V進入QS2 QS4兩顆MOS後輸出端就沒有12V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恩,我先依您的建議查找一下。

補充內容 (2015-9-11 09:35 AM):

大電容掛的機會不大,你把量到的電壓標在電路圖上讓大家看看,FSP型有些是 SOT23的 PNP or NPN壞.也有PFC 啟動和檢測之大電阻壞,要實際看狀況才比較清楚.
還有你用補充內容,別人會不曉得,盡量用回覆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電容掛的機會不大,你把量到的電壓標在電路圖上讓大家看看,FSP型有些是 SOT23的 PNP or NPN壞.也有PFC  ...

目前查 L6599D這顆IC有問題,第1腳與第16、17、18腳的電阻均為13.4K歐姆,查詢DATASHEET,此三腳的聯結狀態類似三向電晶體,且阻值不正確,明顯已短路,現在待料收到換上後再測試是否有其他問題。

网友C:
發現有問題零件你有拆下單體或單腳量嗎?不然有懷疑就去備料可能會修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發現有問題零件你有拆下單體或單腳量嗎?不然有懷疑就去備料可能會修不完

您好:已量測,確認L6599D這顆IC故障,謝謝大大的指導。

楼主:
更換此IC及旁邊的A2T三極管後,電視已正常運作,熱機三小時正常工作,完修,謝謝各位先進提供的意見。

网友(2016-11-05):
引用 楼主:
更換此IC及旁邊的A2T三極管後,電視已正常運作,熱機三小時正常工作,完修,謝謝各位先進提供的意見。 ...

恭喜完修
學習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2016-12-08):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真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