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F55C 只有電源燈亮其餘皆無

楼主(2015-09-09):
回收場收的華碩 F55C
面板破得但是這機子還很新所以就拿回來撿個主機板用
問題:上電開機~~有電源燈然後....沒了 長按電源鍵不能關機

充電電路正常因為我有收到電池,電池可以從橘燈充到綠燈所以應該沒問題?
不過外殼上的板號跟拆開來看到的怎麼不一樣啊n_065|

网友:
pcb共用,
實際機型是f55c=x55c

网友:
回 sueorkg 大 ,小弟最怕修ASUS的板子, 圖紙及點位圖可能要事先準備妥當 ,才好開工,祝修機順利。

网友A:
您好:待機電流??
有點位圖,维修指南內可參考測量
ASUS X55c.rar (3.84 MB, 下載次數: 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待機電流??
有點位圖,维修指南內可參考測量

您好 不好意思我沒有電源供應器沒辦法測待機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