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開機卡在開機畫面後每隔幾秒重新開機一直反覆

楼主(2015-09-09):
開機畫面卡在這一直重復

開機畫面

開機畫面

主機板型號

主機板型號

主機板型號

請問版上大大
這該從哪下手 不知道是不是IO晶片
什麼原因造成
希望版上大大能幫幫忙

网友A:
你能進BIOS關掉那畫面嗎?

要看系統POST訊息在幹嘛...是發生什麼狀況

网友B:
按 TAB  鍵就可跳過開機畫面直接顯示 POST 畫面了!

网友C:
裸測嗎?不是的話,先拔掉復位開關。

請問您有先做基本交叉測試了嗎?換POWER、記憶體、顯示卡、拔掉全部USB或其他周邊、前面板所有pin腳等等

先排除其他元件不良或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裸測嗎?不是的話,先拔掉復位開關。

請問您有先做基本交叉測試了嗎?換POWER、記憶體、顯示卡、拔掉全部U ...

是裸測 你說的都試過
BIOS也種燒過
跑碼都跑到26 顯示開機就卡住 卡住後幾秒就自動重開 一直反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進BIOS關掉那畫面嗎?

要看系統POST訊息在幹嘛...是發生什麼狀況

鍵盤有亮中間那顆燈但是無用  USB滑鼠燈有亮
所以根本進不到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 TAB  鍵就可跳過開機畫面直接顯示 POST 畫面了!

鍵盤有亮一燈 但是鍵盤按了沒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鍵盤有亮一燈 但是鍵盤按了沒作用

請問是用USB或PS2鍵盤?有試過PS2鍵盤嗎?

USB是從PCH...

网友:
CPU的散熱片有裝妥嗎?散熱風扇有轉嗎?

网友D:
我只遇過ASUS某塊1155腳位的H61晶片組板子有類似問題

只要用內建顯示(CPU內GPU+主機板上顯示電路),通電觸發後
就是無限的斷電重開,就看到那個燈閃到你覺得下一秒可能會爆炸

但只要插上外接顯卡,就啥問題都沒
目前也不知道是CPU死一半,還是版上的顯示電路作怪,畢竟沒料件可替換測試

但是.....你這塊沒內建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是用USB或PS2鍵盤?有試過PS2鍵盤嗎?

USB是從PCH...

USB跟PS2鍵盤都試過
裝PS2還有亮一燈
裝USB鍵盤燈不亮
USB滑鼠燈有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遇過ASUS某塊1155腳位的H61晶片組板子有類似問題

只要用內建顯示(CPU內GPU+主機板上顯示電路),通電觸 ...

手頭上2顆I3裝上去狀況一樣
這片原本使用正常
後來12V短路 CPU供電電路上管更換一個2726
下管2724沒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