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虎首頁使用Chrome 掉圖??

楼主(2015-09-09):
請問各位有遇過使用 Chrome (32bit 最新版) 連雅虎首頁會發生掉圖現象嗎?
使用 IE 不會有這問題。

知道怎麼解決嗎?

网友A:
我有這情況發生在網路不穩時     過了尖峰就好了

网友:
雅虎 改版後愈來愈奇怪 有時還會分層次顯示 所以 現在都改用CHROME 首頁也是GOOGLE 真要用一些需I E10/11 才會開啟的網頁跟特定頁面  尤其是購物線上ATM 有加密功能..IE..真是慢慢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這情況發生在網路不穩時     過了尖峰就好了

我這邊的情況是,不管尖峰離峰,全部掉圖。

楼主:
剛試了一下ubuntu 下的 64 bit Chrome, 沒有這問題. 在 Win 7 64 bit, 32bit Chrome 就有掉圖問題.
待會試試看, 安裝 chrome 64 bit 在 win 7 64 bit 下, 會不會有一樣問題.

===
chrome 版本 45.0.2454.85 m (64-bit) 在 win 7 64 bit 下結果掉圖情況一樣.
唉.

网友B:
win7 31bits,chrome沒遇到掉圖問題

清空瀏覽資料試看看?

网友:
我使用的版本Version 44.0.2403.89 Ubuntu 14.04 (64-bit)
亦無此現象,顯示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7 31bits,chrome沒遇到掉圖問題

清空瀏覽資料試看看?

清空瀏覽快取也是無法改善。
這狀況似乎與更新版本後的 Chrome 有關。
之前 44, 43 版的 Chrome 不會有此現象。

网友C:
請檢查有沒有被安裝 wjaj 這套軟體, 這個不知道怎麼自己裝進來的, 有時會影響
可以下載 chrome canary 64bi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檢查有沒有被安裝 wjaj 這套軟體, 這個不知道怎麼自己裝進來的, 有時會影響
可以下載 chrome canary 64bi ...

謝謝。 可以肯定,沒有安裝 wjaj 或其他 plug in.
回去試試看 chrome canary 64bit. 再回來報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可以肯定,沒有安裝 wjaj 或其他 plug in.
回去試試看 chrome canary 64bit. 再回來報告。 ...

抱歉~~要在控制台->程式集, 不是插件
有時重新整理一下暫存區, 應該也可以改善
如果你是xp , 可以改用 firefox

楼主:
使用 chrome canary 64bit 還是有一樣問題。

剛試了一下,設定 hinet proxy 之後,雅虎首頁Chrome 就不會掉圖了。

這樣,算是解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 chrome canary 64bit 還是有一樣問題。

剛試了一下,設定 hinet proxy 之後,雅虎首頁Chrome 就不會 ...

版大 你是否用Avast防毒軟體?

网友D:
我也有安裝Avast防毒,我的是opera 瀏覽器(骨子是Chrome)
常常會有圖片顯示不完全的狀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安裝Avast防毒,我的是opera 瀏覽器(骨子是Chrome)
常常會有圖片顯示不完全的狀況! ...

打開Avast介面到 設定→主動防護→網頁防護(自訂)
將啟用HTTPS掃描勾選取消,之後按確定。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開Avast介面到 設定→主動防護→網頁防護(自訂)
將啟用HTTPS掃描勾選取消,之後按確定。試試~~ ...

是的,我是用 Avast.
在沒有設定 proxy 下,可以確定Avast "將啟用HTTPS掃描" 勾選取消之後,
雅虎首頁掉圖現象消失。

感謝 picoo9 及各位網友的建議!! 問題真相大白,是出在 avast 上面。

网友:
我的是xp3, chrome 版本 45.0.2454.85 m,沒有掉圖.

网友B:
蠻好玩的,看來chrome搭配avast,看yahoo網頁狀況很多

右邊的文字是亂碼,重新整理頁面的話,又會正常,目前發現兩次
OS是WIN7 32BITS,使用CHROME,防毒是AVAST,但是沒更新到最新版,是2014.9.0.2018
因為更新到2015,這台電腦會沒辦法進入WINDOWS桌面

家裡的則是 WIN7 32BITS,防毒是AVAST,更新到2015版,同樣的有掉圖現象

不過我關掉HTTPS掃描也沒恢復,呃  但是因為用FIREFOX能看,懶得找了

网友:
請不要設定 proxy

网友:
引用 网友B:
蠻好玩的,看來chrome搭配avast,看yahoo網頁狀況很多

但是我用FIREFOX也會發生掉圖的現象耶......
另外逛露天拍賣,進入拍賣物品檔案後,
如要回"上一頁"面,有時要連按3~4次才回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