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的老UPS... 求助~~

楼主(2015-09-09):
一切要從「台北惜物網」上面的這2台UPS電源說起:

一般人看到最底下紅色括號那行字(已購置24年), 大概就沒興趣了
24年...往回推算大概是民國80年/81年左右, 那時候差不多是我國中剛畢業

本著做功德+練功夫的精神, 我就把它標回家了...

先處理沒開關這台... 300VA
我自己手上兩台DELTA..最小的都有500VA起跳了... S500 & S650VA
外觀鐵殼... 前面板只有一個LED, 利用不同的顏色來判定UPS的狀況

後面除了左邊的輸入電源, 只有2個輸出, 一個市電, 一個UPS電源
輸入電源下方的serial寫 92XXXX.... 應該是西元1992年無誤

這台的狀況是: 插上電源之後, 綠燈亮, 但如果斷電, 則不會自動切換到電池電源
先拆拆看了... 一開始看到的是主機板... 看了一下好像沒有SMD, 完全都是插件
右上角有一顆RELAY (SongChuan 743H-1C-C-24V)

把電源板拿掉以後, 輸入的地方還有一塊板子, 上面也有兩顆RELAY

再來就是電池... CSB GP 1270, 上面的熱熔膠還黏著, 研判電池買來就沒換過

電池上面出廠編號後來去請教電池店的老闆, 他說是2002出廠...我實在很想告訴他你至少要再減個10年...

後來買了一顆新的電池...接上去還是一樣, 但單獨量電池, 電壓都有12V以上...
所以把電池拆了, 直接量測ups電池端的正負極, 有19V的電輸出

量測輸出端, 110V 跟 UPS的電壓都很低, 但有時候又會量到11X的電壓

在開開關關的過程中, 發現這顆RELAY怪怪的, 有時候突然斷電會抖好幾下...而不是正常的 "咖咖"
懷疑這顆可能有點問題......
露天拍賣還找的到這顆相同型號的繼電器(SongChuan 743H-1C-C-24V), 打算買回來試試看

後面的待續....

電容的部份初步檢視外觀都還沒爆漿, 晶體測試儀接了兩顆最大顆的1000uf電容, 顯示出來的數據也都正常
請問大大類似這樣的狀況, 還可以查哪些地方呢?

网友A:
查繼電器驅動前端   順便把IC 找出規格書  再來就是跑邏輯 跑原理  跑出為何 跑出原因 再來修

繼電器 電解電容 去藕電容 那類的也該換了

這台應該是 60HZ 逆變   不是近代的高頻逆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繼電器驅動前端   順便把IC 找出規格書  再來就是跑邏輯 跑原理  跑出為何 跑出原因 再來修

繼電器 電解 ...

感謝專炸元件 大大提供的意見
請問大大可以簡單解釋一下 60HZ 逆變 與高頻逆變的不同嗎?  不好意思對這個不太清楚...

网友:
查一下該繼電器是由那個原件驅動,很有可能是一個電晶体,該電晶体 Base 電壓又是從那來的,可能是一個邏輯 IC,該邏輯IC是否正常,供電是否正常!

网友:
繼電器自己也會壞。

我第一次修東西就是遇上繼電器壞了,換掉就修好了。

繼電器有異常,可以先換繼電器看看。

楼主:
剛剛在檢查電路時忘記把電池拆掉, 結果某個地方去短路到

後來接上市電後切斷...突然電池能運作了, 但是變成這樣....

請參考連結

兩個110V (市電 & UPS)輸出還是沒電....

補充... 抓到兇手了

IRFZ30 裂成兩塊... 看來這就是會造成跳跳跳的原因了

网友:
這應該是短路後的結果,可能不是原來故障的原因!

网友:
建議順便把電阻的規格都記下來 不然不小心燒掉很難知道數據

网友:
這台完全靠硬體電路組成的
不是現代由單晶片組成

低頻 逆變->有變壓器
高頻 逆變->無變壓器
逆變:又稱變流器,直流轉交流

UPS未接電池,輸出19V->太高了
一般應該在13.5-13.8V
至於輸出沒電壓,就要往回找了
看看是哪顆RELAY控制

网友B:
大家給你的建議你查了嗎?先解決大家的建議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給你的建議你查了嗎?先解決大家的建議方法吧!

謝謝各位提供的意見
這幾天比較忙, 所以一直都沒動
前天開始動...結果因為接錯線, 燒壞了一顆 LM393N + 2顆A1015電晶體
題外話..  我買的A1015(照片中長腳的電晶體) 怎麼跟電路板上的SIZE差好多...難道是20幾年來偷工減料的結果嗎....

好不容易換好之後繼續, 還是一樣的狀況..
後來突然想到....這台沒開關, 而且我之前一直都在沒有負載的狀況下測試, 該不會因為這樣所以UPS動不起來?
於是我就接了台POWER後, 再關掉市電

這時候奇蹟出現了.....UPS開始叫, power繼續動作, 也就是說電池開始動作了

所以結論就是....這台UPS 根本沒壞.... 只要換電池就好了, 繼續他的下一個24年....

真是不好意思浪費大家的時間.... 收工!

网友:
這台老ups也太強壯了吧

如果有空閒時間,可以把電解電容全部更新
麥拉電容也可以更新
相信在戰個30年也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