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P196HQL 18吋液晶顯示器外殼如何拆解? 謝謝!

楼主(2015-09-10):
========================================
各位大大大家好:

1.ACER P196HQL 18吋液晶顯示器外殼如何拆解? 小弟有使用信用卡拆機殼仍舊無法開啟,想詢問相關訣竅,謝謝大家!

2.相關圖片:

P196HQL_Q002

P196HQL_Q002

P196HQL_Q004

P196HQL_Q004

网友:
請搜尋一下『拆殼』,很多案例。
搜尋『外殼』也有一些。

楼主:
抱歉~ 小弟已經都搜尋過了,實在是真的無法開啟,才向大家求救,望求協助,謝謝!

网友:
1.拆殼,基本上不太容易描述

2.難拆的殼信用卡是沒用的

3.如果你能將整個螢幕整個上下左右, 全部完整拍照,或許還能告知你如何下手
  另外這是19"不是18"

网友:
一般為了保持外殼美觀 原則上都從下方下手
信用卡開不了 可以用痞酷拆殼刀去撬開
沒痞酷拆殼刀 可以用瑞士刀 但是要注意
有些按鍵排線會設計在那附近 有可能會畫斷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 小弟已經都搜尋過了,實在是真的無法開啟,才向大家求救,望求協助,謝謝! ...

只能說,沒有不能拆的,你缺的只是方法,這個需要自己去研究,網路影片你都看過了,也大致知道怎麼拆,剩下的就是需要自己嘗試,這個大家沒法教,除非你拿去給有經驗的拆才有辦法學會,而且如果是新機沒拆過的會比較難拆,密和度是最高的~

网友:
好啦~示範有了,您缺根棒子...

楼主:
謝謝大家~! 我在試試~! 等我拆開後,再跟大家報備! 謝謝!

网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4345&pid=653565

POM 塑鋼棒  ~

拆殼大家工具可能多不同,但是要拆的沒有損傷基本上多不是金屬材質,而是塑膠材質

塑膠材質太軟有太薄的你會橇不動(如:信用卡),太硬又會拆到外殼缺角或工具斷裂(如:壓克力)

有些很難拆的殼,會需要2種不同工具作為互補.

网友:
利用不要的信用卡就很好開了

网友:
我之前也是不會拆~上來找資料的~裡面有講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剛好有一台分解的印表機~裡面的一片三面的~我折掉左右二面只留中間一面~

就很好拆啦~!! 看不懂我說的你再網上找找~有這圖~!

网友A:
 原來是這樣 我都用 一字直接下去拆了 坑坑疤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來是這樣 我都用 一字直接下去拆了 坑坑疤疤

不會吧~
一字起去拆整個外殼壞光光
google大神很好用,關鍵字敲下去,視頻,文字,圖片,一目瞭然

楼主:
感謝大家的幫忙,經過大家的指點以後,果然就應聲拆開,結果是底下按鈕地方不小斷裂.
不過總算是開了,哈哈!

這台是 LED 螢幕,聽說螢幕故障時,畫面應色變暗及呈現暗紫色,因沒維修過 LED螢幕,看來還須爬文,謝謝大家幫忙!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