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先進能告知這顆IC的正確編號?

楼主(2015-09-10):
H165

H165

1.這是張控制按鍵的電路板,上面的兩顆IC我認為是做SHIFT-REGISTER的
   或是ENCODER..
2.我自己有查過也更換過MC10H165跟TC7MH165FK...但都不是...
    IC上面標示H165..底下電路板上標示165FK
    想請教各位前輩能否告知正確編號?

网友:
74HC165; 74HCT165

8-bit parallel-in/serial out shift register   ????

楼主:
74HC165; 74HCT165
沒有這種包裝@@

网友:
NXP 有 DIP16 / SO16 / SSOP16 / TSSOP16 / DHVQFN16 等包裝

大大的照片看不出是何包裝 ? 不是SO16 包裝嗎 ?

楼主:
不好意思..是VSSOP

网友:
我不知你是否有搞錯VSSOP,把TSSOP弄錯成VSSOP?
因為google找不到VSSOP,找VSSOP只能找到TSSOP.

74HC165 page 7 TSSOP.

网友A:
從標示方法上應該是 Toshiba 的 TC7MH165FK
但這系列已經EOL, 市售如不是庫存就是remark

相似標例: TC7MB3257FK
http://www.1688eric.com/product.aspx?id=381904

楼主:
我也買過 TC7MH165FK來更換..但是測試後..案件都不能使用..
所以才會覺得很奇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從標示方法上應該是 Toshiba 的 TC7MH165FK
但這系列已經EOL, 市售如不是庫存就是remark

你這個外型好像對了,但是功能不對,功能應該是74HC257.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這個外型好像對了,但是功能不對,功能應該是74HC257.

是的, 連結圖中是TC7MB3257FK, 相容於74xx257.

沒寫清楚, 這圖只是拿來說明 Toshiba TC7M 系列的標示法, 借此回推樓主的需求可能是TC7MH165F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連結圖中是TC7MB3257FK, 相容於74xx257.

沒寫清楚, 這圖只是拿來說明 Toshiba TC7M 系列的標示法, ...

功能與外型都相同 ...
賓果 ...
TC7MH165FK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買過 TC7MH165FK來更換..但是測試後..案件都不能使用..
所以才會覺得很奇怪@@ ...

如果電路規格 (74XX165)是對的, 個人推測: TC7M 這系列冷門且已經 EOL 三年以上, 現今能取得的市售品很可能是類似品 remark. 可以改試試 TOSHIBA TC74VHC165FK .

另外也可以試著將整個電路回推出來看看.

方便告知一下這塊按鍵板的工作電壓是多少? 用在哪方面產品上?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指導..我再買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