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油浸式10KVA電力變壓器開蓋

楼主(2015-09-10):
公司上個月將一部大型生產機台轉移到代工廠, 連帶的也將配電機房內的相關供電迴路做了清整,
因此汰除了一個 220V/110V 油浸式電力變壓器.

這顆變壓器尺寸不算大重量不輕, 暫時擱在機房待處理; 在好奇心做祟下, 就下手拆解並與眾痞友分享...
正面外觀
△01

背面外觀
△02

銘板規格
容量 10KVA
高壓接點 220V
低壓接點 110V-220V
碧山電機生產(MIT的喔)
91年製
△03

準備開蓋, 將端點保護套移除並頂部四個螺絲鬆開
△04

芝麻開門... 頂蓋內壁有鏽蝕狀況
△05

內部結構
△06

△07

△08

接下來計畫要把變壓器絕緣油取出, 再將變壓器主體卸下來好好解析一番;
此時工程部主管剛好走來, 好奇的停下來站在旁看著我拿吸油管跟桶子和機絲準備開幹.
突然絡下一句 "那油有多氯聯苯會致癌的, 自己小心一點" 隨後悠悠的走開了

被老大這麼一說, 心情整個縮起來... 馬上乖乖的組回, 等過陣子統一由環保公司回收清運

网友A:
這光是拿去資源回收場秤重應該就不便宜了

网友B:
大大:

等您好好解析一番,
分開賣價格較好

网友:
聽回收場的朋友說
有些變壓器用的漆包線是"鋁鍍銅"
所以
建議把這顆變壓器外觀粉刷後,當庫存備品

网友:
早期的浸油式變壓器確實是有多氯聯苯,之前呆過的工程單位有很多要報廢,
都必須列管並交由指定的環保清理單位處理,所以最好別自己亂搞!

早期的變壓器由於銅價不是很貴,所以偷料的情形不多見,大廠還好,小廠就不得而知了。

近期由於五金價格高漲,所以在回收場常看到鋁度銅的變壓器、馬達等回收品,
尤其是有一時期進口洗衣機的馬達幾乎都是鋁鍍銅。

网友:
早期的有多氯聯苯的問題,後期的就沒有了,什麼時候改的就不清楚了
還是不碰比較好

网友:
這個變壓器是單相兩線 220V 變壓成 單相三線 110V/220V,每組 110V 有 45A 供電能力,銘牌上接線圖與實際不符,可能是訂製品就拿現成銘牌掛上。

功能正常的話可以當舊品賣,資源回收太可惜了吧!

网友C:
帶回家練身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帶回家練身體用?

來. 來.. 來... 大大您來
看您要每天要背要抱還是抬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光是拿去資源回收場秤重應該就不便宜了

整顆要送去資源回收場... 就搬運就要先費一翻工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

等您好好解析一番,

呵呵... 老闆的確沒有規定處理方法~~~

最早就是想著把大部拆解後有用的留下來, 其餘的也會比較好搬運; 至於價格如當廢品應該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老闆的確沒有規定處理方法~~~

最早就是想著把大部拆解後有用的留下來, 其餘的也會比較好搬運;  ...

高中畢業隻後去電機公司工作了1.5年,公司最大做到2000KVA 因為算學徒薪水 一天70圓台幣, 專門修台電的變壓器,這些絕緣油要經過過濾最後還要通過 絕緣測試(調高電壓直到"崩潰"),最後還要幫"電筒"(變壓器)的容量用黃色的油漆描繪上(如 75 就是75KVA)..

网友:
以前我拆過一台燒毀的類似變壓器,裡面銅線是扁的,粗略算一下,好像每V對應一圈而已,
220V的線圈才220圈上下。

网友D:
浸在油中是散熱及絕綠嗎?
還是有其它特殊用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浸在油中是散熱及絕綠嗎?
還是有其它特殊用途!

標準答案,就是散熱跟絕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標準答案,就是散熱跟絕緣

感謝,了解了1

网友:
看到這個讓我想起幾年前幫人裝變壓器,完工時客人問我多久要一次油?我只好回答他 5000公里!幾年過去了,不知道他火星塞換了沒!

网友:
今天看到的乾式變壓器很大顆 ,之前吊走的濕式變壓器上頭寫著多氯聯苯
我連打開都不想開 ,最後還是要打開抽油才有辦法上吊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