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TL-37L6000D有聲無影無背光

楼主(2015-09-10):
開機時前幾分鐘有影也有背光
熱機後就無背光但
有時候背光也會出現時好時壞
電源24v 12v 5v也都正常
請問有可能A/D壞  ?

网友A:
電容拔起來看看容值是否改變 或是直接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拔起來看看容值是否改變 或是直接換掉

在電源版DC那部分的電容後來有全換掉
但是毛病還是一樣 後來有按壓T-con下來給A/D那部分的排線
後來就有亮 想說是空焊整排焊完試機毛病還是沒變
感謝前輩回應

网友B:
奇怪,你照的圖片,怎麼看不到led背光的接頭,是在那一塊上面,可以補照一下嗎?
你的問題,應該是無背光,信號及聲音都是好的,查一下背光電路裏面的電壓信號on/off,dim及輸入電源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你照的圖片,怎麼看不到led背光的接頭,是在那一塊上面,可以補照一下嗎?
你的問題,應該是無背光,信號及 ...

意思是看不到高壓板在哪嗎 ?
我也很納悶怎麼看都沒看見燈管出來的Pin在哪
上面那塊排線是接連在AD板上
排線上給的電壓
開機時有背光跟無背光時
來電的電壓也都正常
感謝前輩回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看不到高壓板在哪嗎 ?
我也很納悶怎麼看都沒看見燈管出來的Pin在哪
上面那塊排線是接連在AD板上

那你24v是連到哪塊板子上,主板是不吃24v的

怎麼看起來好像是連到中間那塊板,你把中間那塊板翻過來看有沒有燈管出來的pin(見識太少,沒搞過你那台...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24v是連到哪塊板子上,主板是不吃24v的

怎麼看起來好像是連到中間那塊板,你把中間那塊板翻過來看有沒 ...

24v是跑中間那塊板
仔細看中間那塊總共有四條崁入式排線 !
只是不曉得是不是背光led pin !
在懷疑是不是這塊板出問題 ??
感謝前輩回應

网友B:
引用 楼主:

24v是跑中間那塊板
仔細看中間那塊總共有四條崁入式排線 !

那就沒錯了,你測量一下背光控制的ON/OFF(ON應該是5V),DIMM調節亮光(這個電壓就不一定了,正常應該是電壓越高亮度越低,應該?~5V吧,不確定),還有24V輸入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要往這塊板子作測量,若不正常請循線路追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沒錯了,你測量一下背光控制的ON/OFF(ON應該是5V),DIMM調節亮光(這個電壓就不一定了,正常應該是電壓越 ...

on/off有來5v
5條24v也都有來電壓 !
那應該就是這塊板出問題了
感謝前輩回應

网友B:
引用 楼主:
on/off有來5v
5條24v也都有來電壓 !
那應該就是這塊板出問題了

那就慢慢檢查吧!!加油囉~
另外,我的話會先把板子電容全部掃光再慢慢查修,看來也沒幾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慢慢檢查吧!!加油囉~
另外,我的話會先把板子電容全部掃光再慢慢查修,看來也沒幾顆 ...

當初有電源換過電容
但原因還是一樣
中間這塊倒是還沒換!
至少有方向抓了
感謝前輩回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當初有電源換過電容
但原因還是一樣
中間這塊倒是還沒換!

您才是老前輩專修CRT資歷夠深,我只會修修軟的,太硬就只能資詢或者直接換板

网友C:
查一下 TOP264VG  有可能是它不良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才是老前輩專修CRT資歷夠深,我只會修修軟的,太硬就只能資詢或者直接換板 ...

在液晶電視上我只能算是剛學習
都還比我資深 深覺光修CRT日後市場越來越萎縮
只好來與各位前輩學習液晶 還請前輩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 TOP264VG  有可能是它不良引起

請問是在中間那塊板上嗎
因為機子在店裡
感謝前輩回應

网友:
電源板3個大電容上方 16腳IC

网友:
記性差 12腳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on/off有來5v
5條24v也都有來電壓 !
那應該就是這塊板出問題了

on有5V~24V也有
前面電源應不用查是正常~就查這塊板子~跟後端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