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5920G 不定時斷電

楼主(2015-09-10):
ACER  5920G

一開始都正常使用 , 過一段時間自己斷電 , 整體的電都沒了開關旁的燈也一併都沒

有量測過 3.3sb 也沒出來  , 可是過一下子在插電又都正常 . 再過一下又斷電 , 就這樣反覆插拔可開機

不知有大大遇過嗎?

說顯卡問題顯示時都ok , 溫度也都不高

之前有發現北橋跟散熱片沒接觸好 , 有烘烤過北橋散熱片也一併處理好過 , 開機熱機溫度都不高

有觀測過斷電後 19V 有進...3.3SB 都沒就不用說 3.3V與5V 也是沒 , 問題就是拔掉電源過一下再插又正常

网友A:
AS5920,AS5920G zd1 b-final.pdf (1.23 MB, 下載次數: 91)
查保護隔離電路 或者回焊一下ISL6251A有可能虛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保護隔離電路 或者回焊一下ISL6251A有可能虛焊

線路圖我也有....就是很(重型機車)....待查中

6251 有回焊過...我知道應該也在這附近

感謝

网友B:
您好:
這問題麻煩,是否 ISL6236 不良,or ISL6236 上下管不良? EC ?
或者問題是在北橋或顯卡上喔!
在下是遇到北橋問題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這問題麻煩,是否 ISL6236 不良,or ISL6236 上下管不良? EC ?
或者問題是在北橋或顯卡上喔!

要好不好最頭痛

6236 有回焊過...

剛開始修時就發現北橋跟散熱片接觸不良會有空隙,處理過後溫度都正常不會偏高

顯卡溫度也都 OK 的 .. 在查吧 !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