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背光問題維修小心得

楼主(2015-09-10):
當遇到LED背光不亮
先用手上LCD測試器
會亮 原本以為應該正常
也遇過多台 判斷應該無誤
也修好多台
會寫這篇
測試器 是會自己調整電壓
會造成誤判 搞死自己
一般設計都是要達到一定電壓 一定燈珠
一樣條件 才會亮 如燈珠壞 一顆或兩顆
就保護...
維修時又困難 搞燈珠 或換燈條都有風險
想必大家都聽過改公板吧
每個尺寸每個廠牌 就算同尺寸 燈條燈珠都不一樣
當不一樣時 如點如改都會浪費時間

為何測試器點的亮 燈珠壞2顆一樣亮
因為有自動抓電壓
LED 背光 分為 輸出 80V 一個階段 80V到250V一個階段
其實大家也不用壞燈珠反腦  掏寶已有通用自動調節電壓
壞一顆兩顆都可用 不限燈珠幾顆如何串併
維一條件 單一燈條吃多少V
就算壞一兩顆燈珠  通用橫流解決 不用在搞燈條

對不起 傷害到你的賺錢

网友A:
對不起 傷害到你的賺錢

以上這句意思是?想不通?

网友B:
看了這篇文的,我的疑問是

如果用LCD測試器來測,燈珠壞兩顆一樣亮,這應該是指整個燈條都還很亮,所以通過國軍標準『堪用』章給它蓋下去
如果要用測試器來測,並抓出壞燈珠,那戴上墨鏡或焊接鏡去看燈珠,應該就可以抓出來了?

另一個心得是
若採用恆流公板,若10顆燈珠壞了兩三顆,導致螢幕畫面亮度不均勻,那也不算完修也不算治標吧?

不知道是否有理解錯誤,回頭不要和老闆眼神交會繼續上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上這句意思是?想不通?

以現代台語 說法 來理解 就通了
國語說法   ... 擋到你財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上這句意思是?想不通?

意思就是說LED燈條,若有壞幾顆燈珠

不用千辛萬苦去拆panel取出燈條更換,現在因該有萬用高壓板可替代,即使幾顆燈珠NG依然可以使 LED燈條繼續發亮使用,不會因為保護而滅掉

所以,賣燈條的賣家就可能會受影響

网友:
燈條壞了幾顆燈珠會不會對背光造成影響?~~如亮度不足

网友:
維修量大 當然是上通用恆流板 錢賺得快
一兩顆led不亮 那要很仔細看才分辨得出
閒閒想練功夫 就大部分解
只是面板容易在手賤模式下 白白犧牲了

网友C:
嗯,沒錯。其實測試儀有這個盲點。最準確還是多殺幾台燈條,多估些機器,遇到維修的機子進來,實兵驗證,同樣的備品ㄧ插,立馬知道故障點。
只不過維修難度越來越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沒錯。其實測試儀有這個盲點。最準確還是多殺幾台燈條,多估些機器,遇到維修的機子進來,實兵驗證,同 ...

不想回是因為  LCD 玻璃好拿  LED 拿拿看
還要換燈珠...文中給的解決方是 認同度
會有爭議  亮度如何認問題
自己解決  這篇只是給維修的判斷方法
給你開竅知識..不會運用
還在計較問題  那你自己慢慢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這篇文的,我的疑問是

如果用LCD測試器來測,燈珠壞兩顆一樣亮,這應該是指整個燈條都還很亮,所以通 ...

自己體會...LED 各尺寸 個燈珠  幾顆 如何串併

所需電壓...再說會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