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HSG1081 28吋顯示器 白屏有背光有聲音

楼主(2015-09-11):
故障情況:
開機白屏照

將邏輯板右側輸出軟排線拆除開機照

銘牌

背後蓋板拆開外觀照

主板

邏輯板

電源高壓板

按鍵小板

這台機子小弟搞了蠻久(經驗不足,當中也學了很多),實在沒法,只好上來求助各位大大
開機測量邏輯板各電壓值

u1-u14 13.xxV~0.22V 這個忘了記錄,測量電壓有依序向下遞減,應該是GAMA電壓由二顆AAT7204組成
VCC            3.3V主板經邏輯板輸入5V經960T45轉換過來的電
VGL           -10.13V VGL,VGH由EL 7520AIL輸出
VGH-M        19.56V
VGH            23V
SCL             3.3V
SDA            3.3V
VCOML_0    5.23V VCOM電壓由EC5642-HG輸出第5腳位由VDDA輸出13.53V,有試著調節位址板上VR1可變電阻,電壓可調範圍4.XX-6.7XV,螢幕只有亮度變化,影約可見螢幕有影像只是被大霧擋住看不清楚,不過電直接測量阻值為10K,調節阻值均能上下滑動順暢
VDDA          13.53V
VDD_LVDS   3.28V
VCOMR_0    5.23V
VCOML_1     5.23V
VCOML_A     5.23V
OTP_PMODE 0V
OTP_VDD     0V
XAO             3.38V
OE               0.58V
CPV             1.12V
STV             2.3V
VDD_RSOS   3.28V
測量邏輯板輸入30PIN接頭,除了接地線,電源有5V,3.3V(好像是從邏輯板960T45過來的電),信號線均為1.2XV
邏輯板輸出的二根排線有對調過目測輸入及輸出排線座正常;輸入端屏線有使用電表測量正常
麻煩各位大大費心了~

643.56 KB, 下載次數: 16

50.82 KB, 下載次數: 15

EL 7520AIL.pdf

606.05 KB, 下載次數: 20

347.44 KB, 下載次數: 19

网友A:
這裡有電嗎???

你量的是主板有供電給屏

沒有量,屏 T-CON 供電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裡有電嗎???

你量的是主板有供電給屏

保險絲是正常的,5V有進來只量到960TS45輸入腳那一段~謝謝ESON大回覆,目前還很頭痛不曉得那裏有問題
如果還有需要測量的點,小弟再去測量PO出來,使用示波器也可以(還真的很少使用,浪費資源),大大幸苦了

网友B:
樓主 … 依小弟的經驗來判斷 …

    依圖二看,分離右軟排後,左半邊正常,可判斷訊號到 T-CON 前都是正常的,

因此…推斷問題出右側部份。

    可考慮 …只單獨連接右軟排後量測 T-CON 的六大電壓,

如都正常…那故障點在右上側板的機會就很大。

    另一點 … 您的 VGL 是 -10多,一般大多是 -5~-6多,所以您可以…

將二個軟排都移除後,上電量測此時的 VGL 是多少,做一個比對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 … 依小弟的經驗來判斷 …

    依圖二看,分離右軟排後,左半邊正常,可判斷訊號到 T-CON 前都是正常 ...

好的,謝謝大大的回覆,額~有點晚了(啊,都快早上了),精神不濟中睡醒後再來測量並做回覆

网友:
其實修東西流血流淚的過程就是這樣,特別是學習階段。

想學會功夫就是要走這樣的過程,外人都以為維修很容易,把那個壞掉的零件換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 … 依小弟的經驗來判斷 …

    依圖二看,分離右軟排後,左半邊正常,可判斷訊號到 T-CON 前都是正常 ...

邏輯板輸出軟排拔除測量如下:
                 二者分離       分離左軟排      分離右軟排             未分離
VIN            5.1V (皆相同)
VCC           3.3V (皆相同)
VDDA         13.54V(皆相同)
VGH_M      19.51V            19.54V            19.14V                   19.56
VGH          23V(皆相同)

VCOM(有分左右)
VCOML_A   0V                  0V                   3.22V                    5.23V
VCOML_1   電壓漸升,量測  5.23V              電壓漸升,量測        5.23V
                 會掉電壓並把                         會掉電壓並把
                 VCOMR/L一起                         VCOMR/L一起
                 拉掉                                       拉掉

VCOMR/L   電壓漸升只測   5.23V               電壓漸升只測         5.23V
(R/L線路    到0-8V                                    到0-8V
相連)

GAMA電壓(皆相同)
U1 13.18V
U2 12.67V
U3 10.16V
U4 9.44V
U5 9.03V
U6 8.23V
U7 6.85V
U8 6.65V
U9 5.39V
U10 4.40V
U11 3.82V
U12 3.11V
U13 0.65V
U14 0.22V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邏輯板輸出軟排拔除測量如下:
                 二者分離       分離左軟排      分離右軟排             ...

GAMA電壓有幾個點是不正常,U13,U3差有點大。

另外,蘇菲大提點的 VGL 是多少?還待確認。

另外,半邊有問題的刀板有拆開來檢測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GAMA電壓有幾個點是不正常,U13,U3差有點大。

另外,蘇菲大提點的 VGL 是多少?還待確認。

VGL電壓我也不確定是否正常,位址板之前有檢測裏面電阻(裏面只有貼片電阻電容),都還OK,電容等會慢慢拆下來測
謝謝大大的提點~

网友C:
引用 楼主:
VGL電壓我也不確定是否正常,位址板之前有檢測裏面電阻(裏面只有貼片電阻電容),都還OK,電容等會慢慢拆下來 ...

底下這篇的圖表可以將GMMA 電壓快速判別,鍉供給您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7735&highl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下這篇的圖表可以將GMMA 電壓快速判別,鍉供給您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 ...

剛剛有把位址板上的電容量測完畢,也把容值略低(7~8%)的做更換,電阻都正常...目前發呆狀態,感覺還是邏輯板有問題,但沒測試點標準或參考電壓值,當然很有可能是那二顆AAT7024做怪,啊,突然想到我忘了測量,邏輯板二個輸出接頭座到位址板接頭座是否良好,之前只有量線~晚點再來搞,被玩的有點累~

補充內容 (2015-10-29 11:24 PM):
這台一直沒回覆最新的狀況怪不好意思的,這台換了良品邏輯板狀況依舊,最後還是拆零結案,謝謝樓上幫忙的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