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K50IN筆電的EC零件求助

楼主(2015-09-11):
各位痞大日安,小弟手上有一台故障的華碩K50IN筆電,經排查懷疑EC(廠牌型號:ITE;IT8502E 0924-JXO)有問題,由於沒有料件,上網拍發現有該廠牌型號(如照片一)的零件,可是賣家的該零件第3排是0915-JXA,不知道該零件是否可以替換原來機上的零件,敬請路過的專業大,能給與幫助,謝謝。

网友:
您好:
問過對岸,電子零件商說可用,但保險起見您還是用JXO 版本,對岸有貨,

网友:
JXA / JXS / KXO 只是芯片版本的代碼 只要是後面JX都可通用
如果怕就買一樣的

楼主:
感謝 rrb560925 及 獅子魚 兩位大大的快速回應 。小弟了解, 謝謝兩位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