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雜牌擴大機內變壓器上電後保險絲燒毀

楼主(2015-09-11):
社區內康樂中心的雜牌卡啦OK擴大機不過電,拆開看後發現保險絲開路,更換保險絲後上電直接燒毀。
移除後端負載重新更換保險絲後上電仍燒毀。初步判定是變壓器內線圈短路。
送去給廠商處理,回報說電路板??故障沒料退修。
沒辦法了,請論壇的先進提供此變壓器廠商的聯絡方式,感謝。
變壓器上顯示 Zi Guang CO.,LTD 查不到這家公司

网友:
檢查一下整流電路及放大用晶体!

网友:
大大:

"初步判定是變壓器內線圈短路",單獨測變壓器輸出,如確定變壓器故障,先確認2#,買一樣輸出電壓就可代用,

网友:
買那顆變壓器-----------換一台二手還比較便宜

网友:
變壓器外皮有其規格標示
如果真的找不到相近規格品
就買台大陸機吧

网友:
變壓器阻抗量一下吧
如果初級阻抗正常的話
次級空接,送電看看
保險絲用多大的?

萬一變壓器真的掛了,後端電路應該也掛得差不多了
可以考慮換機了

除非確定後端電路正常,去找殺肉的來用

网友:
很驚訝不是用交換式電源,這雜牌卡啦OK擴大機還真有心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回覆,阻抗我再找個時間量看看。
次級空接送電後保險絲直接燒毀,看保險絲的似乎是規格3A?8A?/250V?,3很像8,8很像3。推測是8A比較可能。電壓不太確定。
我的感覺這變壓器換一顆不如直接買新的擴大器可能還划得來。
初步構想是直接用電腦power取代,不足的電壓用DC to DC電路改一下,似乎也是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回覆,阻抗我再找個時間量看看。
次級空接送電後保險絲直接燒毀,看保險絲的似乎是規格3A?8A?/ ...

想要用dc to dc去推,還是找顆殺肉用變壓器吧

先確定其他電路正常在說

网友:
變壓器規格 625VA  約為5.6181818A   用 3A 保險絲鐵定燒斷。

6A變壓器110V初級線圈,線徑已絰很粗了要量其阻抗可能很小,已經不好量測了!

此時如果不想強上 8A 保險絲, 可加上串聯防燒迴路來分壓測量 !

网友:
"直接用電腦power取代,不足的電壓用DC to DC電路改一下....."
經過那顆大變壓器後....
有些擴大機的輸入電壓有AC12.0.12 / 24.0.24 / 36.0.36......好幾種電壓,再轉成DC+??V和DC-??V
電腦power....能勝任嗎?
如果...再用上DC to DC可以正常開機了,可以測試其機板功能是不是都正常而已
要使用,POWER動力(電流)可能不足......

楼主:
感謝winrar070大,如果找得到相同的變壓器就好辦了,翻了好幾天真的是太難找了。

如同花栗鼠大說的,用電腦用power去推,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是電壓夠了但電流不夠,推不動。

謝謝lkkseemi大的建議,這樣計算應該原規就是用8A的保險絲,一般8A保險絲看起來很粗勇的,但這機器上的保險絲是和一般power用的保險絲相同,都是小號的呢。

突然想到台北市萬華區的洛陽街有好幾家修理變壓器的店家,這星期我拆去問問看價錢。

网友:
對!那條有幾家訂製變壓器的,就怕後面還有零件壞,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winrar070大,如果找得到相同的變壓器就好辦了,翻了好幾天真的是太難找了。

如同花栗鼠大說的,用電 ...

變壓器有聞到燒掉的異味嗎 ?!

怕有短路的試驗方法!

請試著 將變壓器二次側移除

在保險絲的位置 接上一插座 並拿一 6~10人份電鍋插上

等於600~800W分壓 ...就是接成(串聯分壓防燒保護迴路)

插上電源 測量變壓器二次側電壓!

有電變壓器好的!

网友:
變壓器後端一般都是接橋式整流,先看橋整有沒打穿

网友:
這變壓器不容易壞的說..況且變壓器內部也有保險絲.要再確認才好.若真的是初極圈有問題..恐怕內部的保險絲也早開路了..

网友:
建議使用"100W鎢絲燈"做為防短路裝置
暫時取代保險絲的位置

网友:
先讓變壓器空載看看   會燒就是變壓器掛了  不會燒就是後端的問題

楼主:
變壓器無燒焦的異味,是有串接一個橋式整流,這我沒有拍照出來。我今天晚上再補上。
橋式似乎沒有被擊穿,肉眼沒法看出。
如果變壓器內部有保險絲,因沒拆開看所以沒法得知。
今晚再動手拆一次。
感謝各位~

网友A:
我幫你看一下.輸入110V.輸出49.5VX2 6A 12VX2 0.75A 6V 0.9A.第一組是給後級用的.第二組是給前級.EQ及系統基板用的.第三組是給顯示燈管用的或待機電源.所以建議你去買一顆32~40VX2 5A+12VX2 1A+6VX1 1A的變壓器換上就OK了.為什麼不選相同電壓?因為你買不到.甚至你找不到有內含6V的變壓器.可能要改線路用DC12V加6V穩壓IC.至於價錢嘛.依據我的經驗新品1500左右或更貴.還要用電鑽自行鑽洞鎖螺絲.萬一其他地方還有問題就麻煩了.建議不要買二手機.因為沒保固.若有維修事宜可以直撥我的手機0917831993張先生.或Googie高雄音響維修.我就在第一頁前三名...

网友:
突波器要注意~看有沒有短路了!

楼主:
感謝各位回覆,補上照片。我再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幫你看一下.輸入110V.輸出49.5VX2 6A 12VX2 0.75A 6V 0.9A.第一組是給後級用的.第二組是給前級.EQ及系統 ...

感謝petrel,已經回報給管委會,若是需要維修我再和您聯絡,3Q~

楼主:
晚上下班後搬了變壓器去洛陽街找店家,去晚了很多店家都休息了。
遇到一家店主好人,幫我看了後直覺是變壓器故障。但這規格沒現貨,可訂做。
訂做價是$3200,外觀幾乎可以一樣,電壓輸出也可以相同。
已經回報給管委會,就看是否要維修還是換新的了。

楼主:
管委會棄權了,這台擴大機放棄維修,準備採購新品。
謝謝各位。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