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HSG1065( HH281 ) 28吋LCD 兩側顯示較暗

楼主(2015-09-11):
銘牌:

問題狀況:
LCD兩側明顯較暗

研判:
一、螢屏老化 ?        ~~~~這台27.5" LCD 螢幕編號是HSD280MUW1-A00 ,換新的划不來吧!好像也停產了。
二、CCFL問題 ?       ~~~~若是燈管問題,請教有人知道這台HH281 LCD 燈管尺寸是多長ㄚ。謝謝
三、還是有其他問題(請教各位大大) ??

网友A:
燈管老化居多,如果自己有維修能力,買燈管還不如向烏骨學組買led套件,改裝成led背光,省電兼耐用,不過拆的時候要特別小心,別把好的屏給拆成破屏機

网友:
我的建議跟冬瓜大一樣~

反正都要拆到背光,不如一次換上led背光!
省電面板也不容易熱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燈管老化居多,如果自己有維修能力,買燈管還不如向烏骨學組買led套件,改裝成led背光,省電兼耐用,不過拆的時 ...

烏骨學姊賣的LED套件,都是2燈小口的,HH281這台LCD原本CCFL燈管是 4隻,好像是置於螢屏底部平均分布的。一般的LCD燈管就我知道都是置於螢屏上下端,那麼這台HH281可以改4根LED燈條(LED套件X2)置於螢屏底部?還有若改LED,那麼學姊LED板子的接腳VCC、 ON/OFF、 ADJ、 GND ,相對應要接到電源板的位置,如何找的到??請教一下!!

電源板:

网友:
既然要使用二組,那你應該是有拆到燈管部份了,就小弟換過的經驗,不一定正確喔(因為東西在你手上...哈哈)
下面這張我列出簡單一點的改裝方式,我之前改裝還有把一些晶片拆掉,不過那是因為有線路圖可以參考

如果測量二顆電容正極有12-24V(二顆輸出電壓各分一組LED套件),LED套件測試正常後,可以把電容電壓輸出給截斷(省點電也防止不必要的干擾),具體還是要你實際操作~加油

測量時,千萬不要大意誤觸高壓部份喔~那可是會電到吱吱叫
以上如有錯誤,請指正~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烏骨學姊賣的LED套件,都是2燈小口的,HH281這台LCD原本CCFL燈管是 4隻,好像是置於螢屏底部平均分布的。 ...

1.還能用就將就使用.

2.其實若要處理老實說,真的買一台新的比較划算

3.若要改LED燈條,可參考下列:

但是我先告知你有那些缺點:

(1)亮度會很亮,且色系一定跟原來會有差別
(2)LED跟換CCFL一樣,沒裝好會有散光問題,只不過LED很亮有時感覺不出
(3).更換CCFL & LED燈條,拆開Panel多事會有風險的,沒弄好Panel就NG

(改LED燈條)

可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highlight=led

1.LED 燈條,只要上下即可. LED燈非常亮的

2.LED燈條的高壓版,通常有2種:  有ADJ  跟 沒有ADJ

***沒ADJ的會很亮,老實說不建議,因為你只能進Windows作業系統調整螢幕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