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ASUS MEMO Pad8 (ME180A) 平板電腦故障維修

楼主(2015-09-11):
故障現象:開機黑屏,背光有亮,有聲音

處理方式及步驟如下:

网友A:
所以是軟排鬆脫??

网友:
也有可能是排線卡榫扣不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是軟排鬆脫??

平板掉落,導致軟排鬆脫.

网友:
這台因該已經拆過很多次,電池因該也換過

我當初在測試這台,我還搞了半天,電池的插座到底該怎樣才能拔除~怎麼拔多拔不下來

後來才發現原來他不是用拔的~而是 : 往上撬開   (請案滑鼠左鍵mark整句,就能看到答案)

LZ也沒寫清楚,不知道的人,肯定死活拔不起來!

那條 MB 的問題是通病,後來asus多事將他整個插座及線頭用醋酸布膠帶黏死

其實~裝回MB排線時,要先清乾淨接頭處這樣才撐得比較久

===========================================

華碩的平板真的很爛,如果你天天帶著papa走,保內就會出問題了~上述的問題也是保內常發生的

不過話雖如此~~其他如acer , MSI 則是更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