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d-3742 液晶電視 T-CON 油畫求助

楼主(2015-09-11):
各位前輩大家好
前陣子才說  看完大家修09年的SD-3742油畫
自己也該有所覺悟
果然該來的還是來了

銘牌

面板型號

T-CON 型號

但是小弟功夫不到家  原本AS-15F換掉並沒有修好
目前狀況是 AS-15F  PIN7 (VSS)  PIN8 (VDD) 冒火花
以下電壓值為大約值(指針電錶)

VIN     11.8V
V3D3  3.3V
VGH    26V      <---- 原本就這麼高嗎?
VGL     -6V
VCOM 14.5V   <---- 看資料好像不應該這麼高
AVDD  15.4V  <----好像也偏高了點
VGAMA REF   15.3V
(以上電壓值量測時 已將AS-15F先行卸下)

請教前輩們  還有救嗎?  直流電壓控制晶片 尚不知有沒有壞掉
因為PIN 太細  我想先問看看以上電壓是否正常
免得  沒測還好 亂點短路  越修越慘
走過路過都先謝過

网友A:
K 大 …

       小弟覺得… 可能是您焊點有短路,可以重上一顆試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K 大 …

       小弟覺得… 可能是您焊點有短路,可以重上一顆試試 !

感謝 蘇飛大半夜不睡覺 給小弟建議
短路--我很努力的找過   我用之前買的放大鏡 看老半天  應該是沒有
虛焊 包焊  就不敢說了 (測試到第3顆 畫面正常 但是字有雜訊--補焊電源板 變忽而閃爍油畫
                                       應該也撐不久 現在又回到白霧油畫了 )
我用看的和用大頭針推  自認ok後就上電
這2天我陸續測試  會冒火的 好像也沒損壞(從比對阻抗推測)
感覺是我買的as-15f 不能用在我的板子上
還是給專業的修吧(不知道會不會拆過不修..冏)
上次碰smd零件已經超過25個年頭了
現在的smd比以前小 1/2 size 以上
一整個吃力
(這次的經驗 感覺 benq的質量 從機構 組裝上看似乎不是很好)
再次感謝蘇飛大指導

网友:
一般我換as15的前提下是先測量gama電壓g1~g1x電壓是否依序向下遞減,懶得測可以開機後直接摸as-15是否巨燙就代表as15有問題需要更換
你現在的問題還是存在油畫,可以測量gama g1~g1x電壓是否正常,也有可能是as15晶片週圍電阻壞了(機率不高)

网友:
"會冒火的 好像也沒損壞"

恩.....

這是一種用傳統類比電路去修數位電路的思維嗎?
對ic靜態量阻值.......這方法只對電晶體那一類的有效吧(大約6成機率)

依照您的修理方式,建議先買片良品板(這片通病應該很好買又便宜),換上確認是否為tcon問題(油畫通常都是),再從良品板量測電壓去做比對~

看AS-15F週邊都發黑,想必焊的時間過長吧~
建議下次要焊這種多腳位IC要買瓶免洗助焊劑作補助,會簡單許多!

楼主:
更新最新狀況
一開始有記錄 gama 1-22電壓 確定有幾腳電壓掉下 未完全遞減
因為其他人有po過 我的個案壓值已無參考價值所以未po

周圍變黑的確是助焊劑遺留(應該還洗的掉) 應該沒有焊的時間過長問題  感謝提醒
有免洗助焊劑  但似乎買的太稀還是質量太低  並不好用而未使用

換好我買的as15-f後電壓呈遞減 但是 gama 1-14 或15都在15-15.5v左右(個人認為太高)
再來電壓在7-8v之間 到21  22接近0v
畫面呈白霧狀

最後找一家離家近的送修
維修人員問此板有修過 不知道有沒破壞電路 不保證可修
更換as15-f 一顆  t-con已完修
我據實以報  我自己修過 能修即修
這是自己修必需承擔的風險

我的結論有2種
1  工夫太差 拆/焊 4次都失敗
2  我買的5顆(同批號) 不適合用在我那張板子上(原因不研究)

後記: benq的sd3742真的設計不太好
        鎖後蓋的孔柱沒銅套 使用粗牙螺絲 不對牙就裂了
        連面板的2條排線沒有對很準 tab板有點變型
        沒拆到的地方都連帶產生接觸型問題  等於一拆機  整台都要清潔 整理

也許是我少見多怪吧
以上報告完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新最新狀況
一開始有記錄 gama 1-22電壓 確定有幾腳電壓掉下 未完全遞減
因為其他人有po過 我的個案壓值 ...

2.不要怪ic
1,拆下有無洗板   沒油 找麻煩
銲接完確認各腳  有再清洗過嗎'

其實我換這棵零件 換好後  自己確認沒問題
上機還是放手指 一開機 如溫度不對 拔插頭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不要怪ic
1,拆下有無洗板   沒油 找麻煩
銲接完確認各腳  有再清洗過嗎'

回beer大
拆後 把焊錫用除錫條吸乾後有洗
焊完檢查接點後  有洗

感謝回覆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beer大
拆後 把焊錫用除錫條吸乾後有洗
焊完檢查接點後  有洗

其實有很多人..買某人15都說有問題
我也買過 根本沒問題
自己維修機楚問題..
油畫換15就會好嗎

网友:
AS15 心聲
我很無辜。我很好用又便宜又好買,但常常被誤認我掛了,不然是沒把我焊好又把我燒了!還怪我體質不良...
麻煩先看看我有沒有發燒,順便把脈我的電壓對否。望聞問切 用心診斷再對我動刀。不要直接砍我
雖然環境常導致我生病發燒,病根有時不是我。
天生精細不是我的錯,找個放大鏡再詳細檢查和清潔,再上電。
不小心,小則我又掛了有時連嚴重把家也燒壞了
用心細心耐心再小心,我一定能再服務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