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尋求白牌液晶電視 公板軔體

楼主(2015-09-12):
請各位先進手邊若有此軔體可發一份給小弟或者哪邊有資料可參考請告知,謝謝

网友:
V59有好幾版,光烏骨雞學姊賣的就有兩種(遙控器不同),建議你刷看看舊的(論壇有載點)~

网友A:
這韌體因該找不到.
這是大陸均合的板卡.市場並不流通.這家的板卡都是要訂的.500起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韌體因該找不到.
這是大陸均合的板卡.市場並不流通.這家的板卡都是要訂的.500起跳的 ...

收不收玻璃沒破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覆,看來只能換板~
請問手邊有此一樣的板子的大大方便報價給我嗎?

网友:
烏骨雞學姐福利社

直接買"烏骨雞學姐牌 v59" 就好~
不會用屏線,可以把面板型號說出來,可以幫你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收不收玻璃沒破

不敢收機器了.塞到沒地方可放.
我自己的panel多到爆.

我手上有65吋(高亮的P645)的全新面板50片.價格只要90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敢收機器了.塞到沒地方可放.
我自己的panel多到爆.

消息報一下 42 ˇ3d  無3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