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novo G500 尋問元件

楼主(2015-09-12):
請問這燒毀的元件是什麼?

网友A:
您好
這零件:積層式大電流鐵氧體晶片磁珠
hcb4532KF-800T90 即電流最大9A

HCB4532-1812(LEAD FREE).pdf (104.12 KB, 下載次數: 4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這零件:積層式大電流鐵氧體晶片磁珠
hcb4532KF-800T90 即電流最大9A

謝謝你的解答,它的阻抗是80歐姆對吧!現在要煩惱去哪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解答,它的阻抗是80歐姆對吧!現在要煩惱去哪買了

給他直接短路過去就可以,
太專業的名詞了,
電感會燒你可能要先查一下有沒有其他地方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解答,它的阻抗是80歐姆對吧!現在要煩惱去哪買了

對岸有!說穿了是磁珠(L+R 結構),這裡會故障,其後面應該有短路到!
承如 ayu05202003 前輩所言, 並找出電路問題!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沒學過電,短路是接一條導線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沒學過電,短路是接一條導線是嗎?

是的

不過你要確定後端短路已排除,不然你短接線太粗這可是會燒一狗票

楼主:
太晚看到訊息還好沒燒起來,我試過用導線短路,ㄧ樣也只能過電,電源燈有亮,螢幕無顯示,風扇轉ㄧ下就停了,長按電源鍵可以關機,後來有用熱風槍對顯示晶片加熱,現在是可以顯示了,這樣顯示晶片還需要換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晚看到訊息還好沒燒起來,我試過用導線短路,ㄧ樣也只能過電,電源燈有亮,螢幕無顯示,風扇轉ㄧ下就停了 ...

您好:顯晶故障,您用燒機軟體測試,幾天後再看看開機,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晚看到訊息還好沒燒起來,我試過用導線短路,ㄧ樣也只能過電,電源燈有亮,螢幕無顯示,風扇轉ㄧ下就停了 ...

不更換只是撐一段時間,無法完修

网友:
時間會證明必須換掉

楼主:
現在不知道要用多少時間來證明,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死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不知道要用多少時間來證明,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死機

您好:
回焊完有時可撐二三個月,
焊接不良建議取下更換低溫新品晶片,這才一勞永逸,更換新晶片建議用有鉛去解決焊錫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