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ME173X(K00B)平板的MicroSD卡座

楼主(2015-09-12):
   大家好~
  這台華碩K00B是朋友拿來給我練功玩的 到我手上前已經拆過了....觸控板屏線整個斷開 記憶卡插槽似乎是開殼時被卡片頂開,
當初開殼原因不確定.... 測試可正常開機 ,面板正常 也可充電     目前已經順利將前框 觸控板 面板 3個都分離了
   我想請問 這台的MicroSD卡座應該是會自彈的吧? 卡座裡面的自彈裝置已經不見了  找普遍常見的卡座尺寸似乎不合,
不知道哪邊有沒有會員見過在賣這種卡座的? 謝謝

記憶卡座針腳面

記憶卡座針腳面

尺寸

尺寸

尺寸2

尺寸2

尺寸3

尺寸3

网友A:
這種在沒屋頂的有很多人在賣,你用google 以關鍵字"ruten MicroSD卡座" 就可找到很多賣家了!
給你參考一下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在沒屋頂的有很多人在賣,你用google 以關鍵字"ruten MicroSD卡座" 就可找到很多賣家了!
給你參考一下 ...

  cremaker大大 沒屋頂上我有先找過,大概6頁都看完了....但是找不到尺寸符合的
對照賣家貼出的尺寸圖  寬度應該都在14.7mm ,而機板上的寬度只有14mm 應該放不進去
所以才想問問有沒有人買過這種寬度比較窄的卡座

楼主:
後續 買了幾款不同的MicroSD卡座來比對 都不適用,要嘛長度太長 後蓋會合不起來  不然就是太寬 (拿小刀把卡座兩旁的pcb削掉一些 依舊放不進去)
觸控板裝好可正常使用,但沒記憶卡槽可裝 容量會不夠用....就變成最後張圖的樣子  至少有記憶卡的儲存空間可以使用

換完觸控板了

換完觸控板了

嗯,可以用比較重要

嗯,可以用比較重要

网友:
我有個朋友自用的平板,記憶卡槽可自彈,但不自鎖....
苦悶多日絕望時
我給了終極暴力建議...將32G 的MicroSD與卡座  +   點  快  乾  膠
用到死都不拆換記憶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續 買了幾款不同的MicroSD卡座來比對 都不適用,要嘛長度太長 後蓋會合不起來  不然就是太寬 (拿小刀把卡 ...

= =+太神了,是記憶卡跳線嗎??!!!!

网友:
直接與座連接?
變成內建?

楼主:
原卡座的插入偵測彈簧已經掉了(金屬座與塑膠背蓋分離) 所以原卡座無法繼續使用
最後決定的做法是 將MicroSD卡金手指 與板上PIN腳飛線  將記憶卡塞進內部固定 等於是內建不可拆 沒錯

网友:
好強大的焊工

网友:
大大好厲害,拆開面板處空屏既然沒有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