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HD-32V21有5vst其餘無電壓

楼主(2015-09-13):
電源板代號為
FSP190-4F03
故障原因為待機燈恆亮但都無法開機
量測電壓有5Vst
其餘電壓都為0v
但將Pon與5Vst短接後
5Vst 12v 24v都來了
Cns1這排Pin所表示電壓量測後也都來了
按鍵排也有量測也ok
勞請前輩指點方向
謝謝 !
主機板

网友A:
有可能是程序問題!!  主板供電,屏供電,有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程序問題!!  主板供電,屏供電,有正常嗎?

短接之後
也有量測cns1這排pin到主板那邊電壓也都正常
背光板24v也都有來 !
還是無法開機
感謝前輩回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短接之後
也有量測cns1這排pin到主板那邊電壓也都正常
背光板24v也都有來 !

我是指  電源進主板後,主板的其他供電MOS的部分,電壓是不是也正常!!

主板入口端收到 +5V  +12V 不是代表就能正常運作,   主要的IC,電路,都會視需要做電壓的變換

而變換電壓的主要元件通常是PWM及MOS,你要確定這些元件能正常供電才行,

不然需要的IC及電路,沒電或電壓不正常,你要她怎麼運作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指  電源進主板後,主板的其他供電MOS的部分,電壓是不是也正常!!

主板入口端收到 +5V  +12V 不是代 ...

感謝前輩提醒分析 !
明天測量供電
感謝前輩

网友B:
靜態記憶體不良  就是程序 找25x那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靜態記憶體不良  就是程序 找25x那個吧

請問先進.我遇2台都退修.32D16這型主板問題基本電壓5V/3.3都OK POWER KEY有電壓3.2 其他KEY都沒有電壓.BGA烤過也沒有動作.是25X的問題嗎.感恩賜教3Q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先進.我遇2台都退修.32D16這型主板問題基本電壓5V/3.3都OK POWER KEY有電壓3.2 其他KEY都沒有電壓.BG ...

版主提醒您,您有問題應另外開帖提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指  電源進主板後,主板的其他供電MOS的部分,電壓是不是也正常!!

主板入口端收到 +5V  +12V 不是代 ...

先測量了28051
有一隻腳電壓不穩(Comp腳位)
2v~2.5v之間來回不定
其餘腳電壓都正常
惟獨這隻不穩(以短接)
感謝前輩回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靜態記憶體不良  就是程序 找25x那個吧

請問25x是哪個呢
感謝前輩回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25x是哪個呢
感謝前輩回應

應是八腳的IC 記憶程序用的~! 應不難找~!!正常在主板上~!

网友:
正常應該有二顆8腳ic,一個25xxx,一個24xxx,你手上有編程器的話,可以試著能不能下載他的程序,這也是判斷程序是否正常的方法,有些板子他會用某種筆在ic上塗紅點或藍點的記號,你查看一下應該就能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