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手文) 優派VA2413wm電源藍燈閃爍無畫面有滋滋聲

楼主(2015-09-13):
小弟第一次發文,請有過想關維修經驗大大多多指教

一開始螢幕開機送電後有亮藍燈但無畫面,有稍微爬了下相關維修文,自行更換了圖一紅圈內那顆隆起電容,想說在開機看看,結果送電後電源藍燈變閃爍,一樣無畫面還會發出像滋~滋~滋的聲音,之後又換了圖一左上下方格內電容,送電後還是一樣電源藍燈變閃爍,一樣無畫面還會發出像滋~滋~滋的聲音,只差圖一那顆大顆120uf-450v那顆電容沒換我有需要換嗎?

PS:我家只有數位三用電表,由於沒有電子相關知識,還請大大們能附圖解說就太感激不敬

网友:
燈管要查.......

楼主:
感謝指教努力爬燈管文中~~~謝謝大大指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指教努力爬燈管文中~~~謝謝大大指引

爬文是要的,   但是重點,你要有工具確認燈管是好的,再來查其他問題!!

你說的聲音,有可能是燈管 也可能是 電源變壓器 或 高壓變壓器的問題!!

网友:
檢查一下電容極性有沒有插錯了

楼主:
電容+-極我可以確定沒插錯,插錯通電不是就會爆嗎?
再請教大大 電源變壓器,高壓變壓器  要怎檢測呢
我有發現高壓變壓器接頭那有焦黑現象跟焊錫有融化跑到前頭是否是這有問題?

楼主:
再補上清晰一點高壓板正反面照,請教各位大大我除了燈管還有哪可能是問題點需要檢測或更換?

网友:
燈管以及上圖右邊中間2顆八隻腳.檢查一下.順便爬文同機型.有案例喔.在順便提一下大大.你放錯區了

楼主:
恩恩  感謝大大指點  爬文去

网友:
發出滋滋聲,可以找條水管聽看看那裏發出的異音喔,另外高壓部份比較危險,上電後勿去觸碰

网友:
先量下電壓吧~! 怎會只換電容~輸出電壓都沒寫~!

网友:
要量測相關的電壓,教學區有電錶使用的教學,要看是否主板沒電壓!

网友:
樓主現在查修的現況如何了?不會又沒消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