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前輩,這顆二極體的規格

楼主(2015-09-13):
這顆二極體是在AcBel Power430 電源供器上D4的位置,編號是:AT02P-200,二極體檔測量是雙向都不導通,上網查不到規格,請問前輩們,這顆二極體的規格,謝謝~~

网友A:
請參考並比對可能數值.

网友B:
电脑电源,康舒IP430上的一个二极管AT02P-200能用什么二极管代替。   http://wenwen.sogou.com/z/q313344888.htm

參考 人家的發文  標題和貼圖 正/背面/局部電路  真的很好
  背面位置  告訴我  那是TVS 二極體  以下篇有相當討論與15#不少參考連結
請問二極體 "TVS" 規格,T2D , D2S
http://bbs.pigoo.com/thread-50308-1-1.html

TVS  一般 電表是測不出來的(呈開路狀態)  若是有微通就是漏電故障  依你說的情況 應該沒壞

上述是討論  T2D , D2S  系列是瞬時功率200W  (不是建議你使用)

AT02P-200 規格我也不知  所以挑瞬時功率大些並較易找到的 600W系列 的 P6KE-200(或-200A  )

TVS  不少廠家如上述  T2D-XXX  , D2S-XXX  ,  P6KE-XXX
慣例 XXX=Breakdown Voltage  崩潰電壓

T2D-200 , D2S-200   就是 200V
P6KE-200 (或-200A  )  也是200V  +/-10% ;有A 表示 5%

------------
所以 AT02P-200   崩潰電壓規格我猜想 也是200V
------------
相當於本篇 2#電路圖裡 的 VR1  它用 P6KE-160  是 160V
但是因為圖上有串並一些幫助分散功率消耗的RC網路
你的實際電路上就一個TVS擔負功率消耗,  所以我還是建議 600W系列 的 P6KE-200(或-200A  )
----------------------------
烏骨雞學姊 在露天的poporu 有賣 P6KE20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801562239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並比對可能數值.

感謝ciko大提供詳細資料參考,因為平時要上班時間不是很足夠,等有了結果再報告,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电源,康舒IP430上的一个二极管AT02P-200能用什么二极管代替。   http://wenwen.sogou.com/z/q3133448 ...

感謝simon1016大提供詳細資料參考,因為平時要上班,時間不是很足夠,等有了結果再來報告。

原來使用當地的搜尋引擎可以找到不同的效果,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