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霸道!不想升級,微軟也會硬塞Windows 10升級檔到你的 Win7/Win8

楼主(2015-09-13):
-- 轉貼部份內容 --
大家都以為要免費升級Windows 10,要嘛就是Win7/8的使用者去預約申請免費升級,要嘛就是去參與微軟的白老鼠實驗計畫,這樣才會接收到Windows 10的自動更新......這些都是過去的「傳統」觀念,已經過時了。最近有一些Win 7/Win8的使用者反映,他們沒有申請要升級,但依然會收到Winddown 10的自動更新。

詳情請看:
霸道!不想升級,微軟也會硬塞Windows 10升級檔到你的 Win7/Win8 裡

网友:
轉譯簡易方法防止更新:

第1步:找到程序和控制面板中的功能。

步驟2:在左側,你會看到一個選項,查看已安裝的更新。單擊。

第3步:現在,你需要找到需要卸載特定的更新。他們的人數Windows 7和Windows 8下運行不同。

Windows 7中:3035583,2952664,3021917

Windows 8的:3035583,2976978

第4步:右擊根據您當前的操作系統上述每個更新,而選擇卸載。系統將提示您重新啟動系統;它的最好拖延了,直到你已經卸載了所有所需的項目,然後重新啟動計算機才能完成的過程。

這樣做會阻止Windows 10被自動下載到您的系統。但是,請注意,一旦你嘗試使用Windows Update來更新你的機器,這些更新可以重新下載。因此,為了避免這種情況,你可以隱藏從可用更新列表中的Windows更新這些知識庫系統。需要說明的是,如果你這樣做,你將不得不手動還原隱藏的更新,只要你決定在未來升級到Windows 10。

网友:
我用的這台win7 32bits的,倒是沒看到kb3035583

不過原因大概在於
Windows 7中:3035583,2952664,3021917

後面這兩個還是在重要更新列表中,我並沒點選安裝

网友:
我每台電腦都有3035583,移出掉之後就沒有出現右下角圖示了。Win7 x64。
另外兩個我爬文沒注意到,所以也沒去移它。

网友A:
感謝分享...
前陣子,一直有莫名其妙的狀況...
不是網路太忙,就是磁碟一直寫...
還以疑心病發作!!?? 或是中毒/後門...
原來這一切都是M$搞鬼...

一直很都覺得很怪的邏輯,你去買東西,基本上,都會有"所有權"...
就算沒有"所有權"的"使用權"也可以轉讓,但你付了錢給M$買OS,..
只有買到"使用權",還不可以轉讓的說....

网友:
這個強制升級win10有前提,如果你的 NB or PC 的硬體規格比較low,沒有通過可以升級成win10的檢測

那就絕對收不到微軟~一直哭妖你自動升級成win10

如果硬體等級夠升級成win10,就會一天到晚哭妖要你升級成win10

~~~微軟的末日嗎?~~~~下一波大裁員不知是否就是微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
前陣子,一直有莫名其妙的狀況...
不是網路太忙,就是磁碟一直寫...

創作物是這樣的,對比來看,譬如說去買書

你買到了這本書,這本書的所有權歸你,你要看要撕,要拿去送人都沒關係

但是創作內容所有權應該還是在作者身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創作物是這樣的,對比來看,譬如說去買書

你買到了這本書,這本書的所有權歸你,你要看要撕,要拿去送人都沒 ...

沒有要爭論...

僅就我(幾年前)看過的網路文章(找不到了),原文已經忘了...

但大意義,是這樣...
就用你的例子來說...

>>創作物是這樣的,對比來看,譬如說去買書

>>你買到了這本書(我可以看書,我買Windows使用權),
這本書的所有權歸你(我想看就,不想看就算了,不用付任何責任),
你要看要撕,要拿去送人都沒關係(對不起,Windows使用權不能轉移...)
例:A公司買了Windows XX使用權(實際應該是付了 授權費,在授權下可以"使用"Windows...)
今天不管A公司任何原因(結束營業,不想用windows XX了,...)
想要把當初 付費的"授權" 使用windows,給B公司或其他人...
對不起 你(A公司)沒有授權 資格,可以 "授權" B公司 使用Windows(只有MS才有"授權"資格)
或說 你的"授權" "僅僅"你(A公司)能使用Windows XX而以.
你無法 將你的"授權" 轉移給其他人(除非MS 說OK---MS再跟B要授權費,應該就可以...)

>>但是創作內容所有權(我沒有windows所有權,我也不想要) 應該還是在作者身上

你付費是事實,但看似買了"windows XX使用權",實際上卻不是....你說呢?

註:我不是法律專家,也不懂一堆XX權,我只是就我看過的內容寫出來而以,
付費買來的"東西"(使用權),那天你不用了,連送人都不可以(亂送還違反XX權)....
至少書 買來,我想做什麼都不用擔心...
以上應該有很細節上的問題,只要大意是對,就不管用詞與細節問題
也許我說的只是眾多的授權中的一種授權...

网友:
我有看到升級的圖示,可是我不點它就不會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