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LE5500 面板顯示無訊號!

楼主(2015-09-13):
小弟接到一台 LG 42E5500 42吋液晶電視!
故障畫面如下 :
開機接第四台時顯示如下畫面~
接 AV RCA 端子時只有聲音出現~
接 HDMI 時~
接以上2種輸入都會顯示如下圖~
按 MENU 的畫面是正常的~
液晶電視正面~
背面~
貼紙~
內部照片~
電源版~
主板~

我看痞友之前的 PO 文好像是主板上要重做 BGA...
是主板要重做 BGA 嗎?

网友:
主板重植BGA即OK

楼主:
小弟我這邊只有熱風槍沒有重植 BGA 的設備~ 請問台中市市區有痞友可以幫忙重植 BGA ( 我會付費 )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我這邊只有熱風槍沒有重植 BGA 的設備~ 請問台中市市區有痞友可以幫忙重植 BGA ( 我會付費 )嗎? ...

這台有好幾款機板 你的105
台中 如願意找我   幫你

楼主:
感謝BEER大大~ 請收" 傳遞訊息 "!

楼主:
順帶一問~ 這台主板是不是把 T-CON 也做在一起了!

楼主:
更換 LGE3556C , 目前熱機中!

感謝  bigger12 / BEER / WISH  幾位痞大熱心幫忙提供資訊!
特別感謝 rrb560925 熱心幫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換 LGE3556C , 目前熱機中!

您好:
不客氣!
請版主幫您標示 [問題已解決]

网友A:
請問是更換新品 LGE3556C 或是舊品重新植BGA?

感謝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更換新品 LGE3556C 或是舊品重新植BGA?

感謝解惑!

是更換一顆 LGE3556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