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CT-722D 面板長菜花

楼主(2015-09-14):
CMV CT-772D

放太久沒使用竟然面板長菜花...都還可以顯示 ...

內偏光膜起水泡.. 內偏光膜更換好換嗎?

長菜花+水泡

長菜花+水泡

拆開

拆開

拆開看暈倒

拆開看暈倒

网友A:
被火烤過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火烤過了嗎???

沒有...

只是太久沒使用拿出來要用時才發現菜花水泡 , 應該是潮濕造成

网友:
我有一台15吋也是一模一樣的香菜葉,我不打算弄...拿去丟旁邊.光撕那個膜聽說很臭.要用無水酒精以及刮刀~小尺寸可以順便升級了~

网友B:
17吋 4:3 的話,換徧光膜不如買二手的。

徧光膜不便宜,再加上施工,你自己再想想吧!

(二手的,三到五百還可以買到viewsonic、ACER、奇美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吋 4:3 的話,換徧光膜不如買二手的。

徧光膜不便宜,再加上施工,你自己再想想吧!

是呀 ! 偏光膜有查看價錢根本不乏算...當然是放棄修

只是放久才要拿出來用 , 竟然這樣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