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 P5QL-CM開機過電無畫面,無B聲

楼主(2015-09-14):
主機板型號: P5QL-CM
故障狀況:開機過電,無畫面,無B聲,CPU風扇轉一下停,又轉不斷重複,好像一直在開機,關機,此時測量power on pin電壓約3.3V並沒變低電位,以下附上量測到的電壓,還請各位大大提供一點意見

网友:
發文不用心,違反板規了!!!

先快補齊資料吧?

网友:
怎麼看記憶體電壓都怪怪的~~
掉電重啟,這故障非常難修啊~~也只能用猜測性的修法~~換換 io ,記憶體供電驅動 ic ,查查cpu供電是否有短路~~

紅圈處 小8腳 ic 換看看吧~~

网友:
很多地方都怪怪的 (V-Core & RAM)

怎會 MOSFET 的 GDS 三腳電壓都相同的??? 至少會腳位有下地的吧~~

楼主:
感謝lazy104的提醒更正如下

抱歉造成wanjonwan大大的誤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lazy104的提醒更正如下

RAM電壓 匯流排電壓.CPU 電壓看起來都正常 有PCIRST#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M電壓 匯流排電壓.CPU 電壓看起來都正常 有PCIRST#嗎

PCIRST A15腳   3.3V

PCI時鐘 B16腳   1.6v

网友:
BIOS重燒過了嗎?

网友:
測下cpu的cpurst ,

网友A:
CPU風扇拆起來清一清.最好連同CPU座也用風噴一噴.再來測.要小心CPU 座的針腳.並檢查CPU接點是否氧化

网友:
1.你最好插上Debug卡,確認是否~"有跑碼"~不斷的重啟

2.如果是不跑碼或是00~不斷的重啟,推測CPU座 或 橋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風扇拆起來清一清.最好連同CPU座也用風噴一噴.再來測.要小心CPU 座的針腳.並檢查CPU接點是否氧化 ...

中文診斷卡顯示:
RST  信號無效
IRDY 信號有效
FRAME 信號無效
然後接著就出現:關鍵信號錯誤 請檢查CPU相關電路及主機電源,接著熄掉又重循環

BIOS沒有燒錄器無法試,CPURST是G23,要如何測量??

CPU有拆下清過,POWER,Ram換過

請問一下有大大知道南僑旁RTM870-954 data sheet,或是如何檢查好壞感覺溫度有點高,不知道是不是原來就這麼高

网友:
奇怪,在#7樓有說到pcirst有3.3v,表示南橋應該有發出rst,這麼目前診斷卡反而rst信號無效?
若有cpurst#,電壓約1.05v-1.2V左右

网友:
應該是不跑碼了? 有沒有POST code提供?

网友(2015-10-14):
可以試試北橋拆開,看看華碩保濕護墊是不是氧化了,刷刷bios,也曾遇過COM_Port的rs232故障導致一直重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