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冷藏室冰箱是用何種冷媒

楼主(2015-09-14):
這是一台雙門冷藏冰箱,目前己測得是冷媒管漏所以不冷,準備重新銲接銅管和灌冷媒,目前有兩點問題要求助各位高手
第一點:壓縮機上如圖紅圈標示 R12.22 是不是表示R12或R22兩種冷媒都可以用
第二點:本機並無標示冷媒充填量,要如何充填所需要的量,是看低壓表嗎?這種壓縮機運轉時低壓的壓力是多少?
求助各位前輩.謝謝

网友A:
查了一下型號 應該是這個
http://www.servipartes.com.mx/up ... racionselection.pdf
觀察電流或冷媒膨脹點可以大概知道冷媒是否足夠

壓縮機的公司網頁 SC系列的50hz or 60hz機種都標示1.3kg ,所以我猜冷媒量是1.3kg
http://www.danfoss.com/Taiwan/Pr ... f-8f2050dd3730.html

网友B:
http://www.danfoss.com/Taiwan/Pr ... 3-32f2f2e1d29e.html
網頁說...
製冷劑        R134a
製冷劑充注量 [kg]        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型號 應該是這個
http://www.servipartes.com.mx/uploads/pdf/Danfossrefrigeracionselection.pdf

感謝回答,查不到和我一樣的型號,也許是早期的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danfoss.com/Taiwan/Products/Categories/Detail/CC/Compressors-for-Refrigeration/Danfoss-Li ...

感謝提供公司資訊,核對一下網頁為104G8520(SC15G)冷媒為R134a,但我的是104G8561(SC15GL)型號對不上,明天再確認一下

楼主:
今天向公司詢問,公司説好像是r12和r22都可以,但這是早期產品,聽他口氣好像也無法肯定,r12和r22真的能共用嗎?納悶中,請問有人知道嗎

网友:
確定的一點是
冷媒的充填量跟壓縮機沒有直接關係
是跟管路長度&溫度有絕對關係
R12  R22 都可以氣態充填,需要填充多少量
請對照壓縮機的運轉電流&壓力表

网友:
R12已經淘汰了

你這應該是冷藏--------------所以充R22就可以了
甚麼冷媒跟毛細管有關係---------也就是細的就是R12粗的就R22

网友:
R12 跟 R22壓力有差 (R22高很多) 而且怕冷媒汙染 最好用原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