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晶體測試儀測量JFET疑問

楼主(2015-09-14):
J309

J309

請問我用測試儀量4顆JFET得到這樣的結。
我的3條線對應 J309的123為什麼會有上下圖12腳的位置不一樣?
但是把它畫對應圖位置又對,這讓新手得我很不解。
另請教12腳用歐姆檔量有50歐姆,這4顆是有問題嗎?
因沒有新的可以比對,請各位大大解惑,謝謝。

网友:
原作者的文件內就有提到這個問題:
The Source and Drain pins can not be detected correctly with JFET’s. The reason is the symmetrical structure of this semiconductors. You can notice this problem with the effect, that the display shows the same layout with the same parameters, if the Source and Drain pins are swapped. I see no way to detect the Source and Drain pin correctly. But interchanging of Source and Drain in any circuit should usually not cause any problem.

簡單說因為 JFET 的 D S 是對稱結構以目前的測試架構無法正確的判別出來,而大部份的實際電路中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只能靠資料文件或三用電錶來分辨(G 對 S 短路時 S→D 呈二極體特性(單向導通) )。

楼主:
謝謝duke大的解說,來去試試看,短路GS,S-D的狀態?

報告結果:3顆呈現二極體符號,一顆呈現積納二極體符號。

另請教大大,這種JFET沒電時,12腳會導通嗎?(我量有50歐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duke大的解說,來去試試看,短路GS,S-D的狀態?

報告結果:3顆呈現二極體符號,一顆呈現積納二極體符號 ...

1.首先先用電表確認此顆JFET到底是N-CH或P-CH.
2.JFET在輸入端未加偏壓時,D-S間已是呈現導通狀態的,故你可量到較低的電阻值.
3.正常使用下,JFET輸入端是要加反相偏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先用電表確認此顆JFET到底是N-CH或P-CH.
2.JFET在輸入端未加偏壓時,D-S間已是呈現導通狀態的,故你 ...

謝謝柯大的回答
1.我這顆是N-ch JFET 編號 J309
2.我不懂的是既然是導通狀態,為什麼不是量到 0.幾歐姆,而是50歐姆,是因為材料的原因嗎?

新手發問,多多包涵。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柯大的回答
1.我這顆是N-ch JFET 編號 J309
2.我不懂的是既然是導通狀態,為什麼不是量到 0.幾歐姆, ...

此顆的Idss(可稱為最大導通電流)僅為12-30mA(小信號放大元件用途),故會有一定的阻值,他並不是傳統的MOSFET(需順向偏壓才會導通,並具較低的Rds值).,

网友A:
另外,你的Vgs顯示值,是正值還是負值?

网友:
換新版BIOS的測看看~

网友:
JFET不論是N-CH、P-CH它的 D、S, 都可以互換使用,並不會影電路工作。
同樣的電路,可將 JFET的D、S 互調,電路不會有任何影響,仍可正常工作。
所以測試時,D、S也許會出現在不同的腳位。
它不像MOS的 D、S  不可互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的Vgs顯示值,是正值還是負值?

VGS大約是正1V左右

网友:
這裡有詳細的 Datasheet 內容 J308-10.pdf,第2頁有 "ON" Resistance 數值,介於 35Ω~80Ω範圍。

网友:
引用 楼主:
VGS大約是正1V左右

此Vgs值極性,應是原測試器軟件的符號,錯誤移植造成,較合理符號應為值.因若取正值,該Id電流值應會大許多.

网友B:
看到 JFET, 順道請教
有個震盪器, XTAL, JFET, 如果要給它加大輸出幅度
不改變源電壓, 震盪幅度是不是不會超過 0 - VCC 呢
因為看過 用 BIPOLAR 都要正負電壓供電才會有 SINE 波.
抄書來的, 試驗一次而已, 當時沒有示波器, 所以沒看過波型

JFET OSC

JFET OSC

JFET OSC

JFET OSC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 JFET, 順道請教
有個震盪器, XTAL, JFET, 如果要給它加大輸出幅度
不改變源電壓, 震盪幅度是不是不會 ...

一般線路的輸出電壓,其實是來自電源電壓,故輸出電壓範圍,會是介於正電源與負電源之間.除非在輸出端另外加入如升壓變壓器元件,輸出電壓才有可能高於供電電壓(針對正弦波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