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稽納二極體的規格,只有一個色碼不曉得怎麼看~

楼主(2015-09-14):
這顆24v變壓器是使用在27吋液晶電視上,檢查變壓器發現一些零件損壞,其中稽納二極體量測雙向導通,但查了網路資料色碼都是2-4碼,拆下來觀看也只有色碼,沒有標示其他的,麻煩各位大大指導,謝謝~

网友A:
確認IC型號後從電路反推~~

是照片四裡的哪一顆有問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確認IC型號後從電路反推~~

是照片四裡的哪一顆有問題啊?

剛剛編緝的,麻煩大大幫忙看一下,小弟對電路還真的摸不清頭緒,簡單的還可以...哈哈

113.3 KB, 下載次數: 2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編緝的,麻煩大大幫忙看一下,小弟對電路還真的摸不清頭緒,簡單的還可以...哈哈

稽納裝在 PFC MOS 的 S 極對地... 這種配置似乎比較少見! 理論上沒裝也要能正常動作才對.

在網上晃一下, 找到力信類似設計的電路資料,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稽納裝在 PFC MOS 的 S 極對地... 這種配置似乎比較少見! 理論上沒裝也要能正常動作才對.

在網上晃一下, ...

謝謝大大的幫忙,感激不儘
剛剛沒裝(也不知道要裝何種型式的稽納二極體),保險絲處接燈炮空載測試輸出24v正常,之後把變壓器復原直接上27吋電視,天啊,太神奇了,電視螢幕整個出來了,測量變壓器輸出端23.9v壓降0.1v正常

結綸:因稽納二極體導通,導致橋式整流器負極端二極體及保險絲燒毀,也更換了變壓器上的電容,增加耐久度,這種故障情況算軟的,同時謝謝大大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