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PINTECH N1008B 差動測試棒

楼主(2015-09-14):
此差動測試棒是一位認識廿幾年的朋友贈送,講真在此之前對此類設備認識不深,只知價格非常高昂!

由於仍未有合適場合測試N1008B,所以今次是分享圖片為主。

先簡單介紹N1008B規格:

1)   頻寬:DC-100MHz
2)   衰減:x100,x10
3)   精確度:+/-1%
4)   輸入電壓範圍(DC+AC PEAK TO PEAK)
      ≤+/-80Vforx10,(約30V RMS 或DC)
      ≤+/-800Vforx100,(約290V RMS 或DC)
5)   允許最高輸入電壓:
       最高差動電壓:800V(DC+AC PEAK TO PEAK)
      輸入端及接地端間最高電壓:800V RMS
6)   輸入阻抗:
       差動:54MΩ /1.2pF
      單端到接地端間的輸入阻抗:27MΩ /2.3pF
7)   輸出電壓:≤+/-8V
8)   輸出阻抗:50Ω
9)   上升時間:
       7ns for x100
      14ns for x10
10) 雜訊抑制率:60Hz:>80dB;100Hz:>60dB;1MHz:>50dB
11) 電源:9V DC
12) 耗電:最大耗電量約35mA(0.4 瓦特)

試棒衰減率若設定為1/10的話,示波器的衰減倍率則需要調整到X10。

試棒衰減率若設定為1/10的話,示波器的衰減倍率則需要調整到X10。

試棒衰減率若設定為1/100的話,示波器的衰減倍率則需要調整到X100。

試棒衰減率若設定為1/100的話,示波器的衰減倍率則需要調整到X100。

网友A:
我也記得二十多年前有個朋友的公司專門在生產這種東西,但是懂得會用的人不多所以也很少店有賣。

我知道這拿來測 AC 端的電路如交換式電源的一次測很好用,就不必將示波器的電源再特別接上隔離式變壓器。
也能直接接上平衡式的傳輸信號如電話線或 RS-485 這類訊號,觀察時不會有異常的共模雜訊增大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記得二十多年前有個朋友的公司專門在生產這種東西,但是懂得會用的人不多所以也很少店有賣。

我知道這 ...

我收到後第一次測試的是測試AC電(AC220V),我想此測試棒最方便的就如你所說的是不必將示波器的電源再接上隔離變壓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收到後第一次測試的是測試AC電(AC220V),我想此測試棒最方便的就如你所說的是不必將示波器的電源再接上 ...

可以將其打開看是使用哪個 OPA ? 與輸入保護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將其打開看是使用哪個 OPA ? 與輸入保護回路。

好的,下次打開時再拍照與大家分享!

楼主:
今晚原本想打開N1008B外殼,最後發現原來是沒有固定螺絲,而且看看上/下殼接口是有"超聲波溶接"後的痕跡,所以N1008B是不能打開的。

网友A:
用這兩者之一就能打開

哈哈!如果您願意........

网友:
等等我   我找youtube連接出來   有人拆一個很高階的高頻探棒

高頻的現再有網路不用自己拆   高頻拆了就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這兩者之一就能打開

請問上圖紅框內的東西叫做什麼?能否麻煩另拍一張鋸齒的特寫?及量一下鋸齒的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這兩者之一就能打開

用這些工具打開一定會永久破壞膠殼,我真的不願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nFZR7UsIPE

Data Sheet

网友B:
我以前曾經貼過Tektronix P5100 250Mhz 高壓示波器探棒︰
http://bbs.pigoo.com/thread-38509-1-1.html

這支探棒雖然很貴,也不是主動型的,我的記憶中主動型的探棒都是示波器原廠附的,大家可以看下面連結第一張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37448-2-1.html

示波器的BNC 插座左邊有個四方型的插座,不只是LeCroy ,連Tektronix 也是這種設計,星期五回家再拍給大家看看。
有廠商做這種外接主動探棒倒是讓我長見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問上圖紅框內的東西叫做什麼?能否麻煩另拍一張鋸齒的特寫?及量一下鋸齒的厚度?

謝謝 ...

稱為微型鋸片,還有許多規格我還沒買齊全,直徑請參考方格。

左邊三個是我最常用的,右上是微型砂輪片用來切割或磨軟金屬如銅鋁,右中是超薄鋸片(0.2mm)用來切割軟塑膠 ABS 與薄木片,右下是木塊木條用的大鋸齒片。

砂輪片很脆容易毀損消耗大但很便宜。

超薄鋸片粉屑少但性軟無法切割厚物又鋸齒微小切割慢。

砂輪片與超薄鋸片可以用高速電磨驅動。

大鋸齒片則需要大扭力的小型切台來配合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稱為微型鋸片,還有許多規格我還沒買齊全,直徑請參考方格。

請問砂輪片最薄是多少m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問砂輪片最薄是多少mm?

這種砂輪片只有一種規格,厚度 0.6mm。

大鋸齒木頭鋸片厚度為 1.0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砂輪片只有一種規格,厚度 0.6mm。

大鋸齒木頭鋸片厚度為 1.0mm。

謝謝回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這些工具打開一定會永久破壞膠殼,我真的不願意了...

看技術囉,被我拆過的熔接型塑膠殼只要仔細處理再黏合回去的可以看不出來痕跡。

用超薄鋸片切開後斷面會很平整,再用玻璃針筒內裝丙酮或壓克力溶劑來黏合回去。

這顆變壓器已被我拆開修理過再黏合,不看凹槽內部平坦度是看不出有被拆過。

网友D:
我是覺得還是不拆為妙,除非他已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曾經貼過Tektronix P5100 250Mhz 高壓示波器探棒︰
http://bbs.pigoo.com/thread-38509-1-1.html

TEK探棒真的好高級及好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技術囉,被我拆過的熔接型塑膠殼只要仔細處理再黏合回去的可以看不出來痕跡。

用超薄鋸片切開後斷面會 ...

探棒仍然好好的,所以..........待出現故障時才去拆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覺得還是不拆為妙,除非他已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