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5K SE維修BIOS燒錄

楼主(2015-09-14):
從網路XX拍賣買得.網路上只能看圖片.是否異常
也只能靠運氣,這是買到P5K SE真的運氣好
先清理外觀粉塵,後上電測試有跑碼喔?疑!!停在35
65DE查說明書為BIOS異常,BIOS晶片為W25X080,
我的燒錄機無法燒錄,可以讀取只看到很短的程式
所以判斷應該是更新失敗的板,因無法燒錄則又去買BIOS
晶片MX25L8005,燒錄後安裝測試,疑!!跑碼完工

網路照片P5K SE
買到P5K SE外觀
後上電測試有跑碼停在35
燒錄
晶片MX25L8005,燒錄後安裝測試跑碼
完工

网友A:
印象中要再設定內建網卡的MAC,不然沒辦法上網

网友:
恭喜完修!!!
原舊有BIOS可以在系統下替換後
再使用Windows版的更新軟體
重寫一次舊有BIOS~就能復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要再設定內建網卡的MAC,不然沒辦法上網

好像無法上網也,要如何設定內建網卡的mac呢?我還沒學會,麻煩請教

楼主:
謝謝喔?我再試試看

楼主:
我參考W大這篇還是無法成功
按照程序找到序號
製作開機usb
設定usb開機及輸入序號更新
完成後看結果.還是不行

网友:
內建網卡的mac再電源供應器ATX24插座

网友:
MAC的數字串裡會出現 M ????????
那字串不是MAC吧!

网友:
那個上面的是asus保固的序號啦~~
再看看別的標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參考W大這篇還是無法成功
按照程序找到序號
剛看這型號好像沒有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剛看這型號好像沒有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參考W大這篇還是無法成功
按照程序找到序號

MAC ADDRESS有效數字為0~15
也就是  0,1,2,3,4,5,6,7,8,9,A,B,C,D,E,F

楼主:
謝謝大家的幫忙.正如gtorpo說的在24電源插座上
我已經燒錄好了.也能上網了.謝謝喔......
名牌及安裝
連線上網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的幫忙.正如gtorpo說的在24電源插座上
我已經燒錄好了.也能上網了.謝謝喔......
名牌及安裝

可惜這方法不是每張 asus 板都通用呢~~
話說您這 25L8005 快比板子貴了吧~~應該隨便拆個 1M 的IC都能通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的幫忙.正如gtorpo說的在24電源插座上
我已經燒錄好了.也能上網了.謝謝喔......
名牌及安裝

原來是貼在那邊.

网友(2015-10-16):
請問版大晶片MX25L8005是去哪裡購入的!!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9274251466
露天

謝謝版大回復,因為光華商場完全沒有販售此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