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C Adapter GD5NM11A-00 要如何拆解

楼主(2015-09-15):
DELL AC Adapter GD5NM11A-00 要如何拆解,因為無法輸出DC 5V,想拆開檢查。

网友:
1.用膠鎚~砸開
2.用線鋸鋸開
3.用美工刀很有耐性地慢慢割開

网友:
我大多是用一字起子加鎚子慢慢敲開。

一字起子要對準縫來敲。

网友:
我也是用一字起子加鎚子慢慢敲開。。。。
最常敲開的是【筆電】與【筆電變壓器】。。。。

不過我是從【A】【廢棄喇叭】開始拆的~為了拆下磁鐵!!拆了約25個日本磁鐵。。。
【一字起子】有一種2cm寬的【厚0.2mm】~敲進去4次~就開了!!  記得【一字起子】要多準備3支。。。

【B】後來 因為喇叭在音箱內~所以我 也拆【喇叭壞掉的】【木質音箱】35x30cmx20cm
【一年內】木質音箱共拆了5組~約10個音箱!! 後來拆到塑膠的音箱~就簡單了!!

您這個 算小意思!! 如果您真的不會拆的話~ 建議您練習拆一個音箱+取出一個喇叭。。保證
【鐵錘】【一字起子】【大】中【小】尺寸~您都會買齊全的^-^
而且【一字起子】會挑越來越薄的~越來越堅硬的~像我就會買一隻 German的【一字起子】工具~6年前一隻700元!!平常要敲6下的動作~後來敲2下~就進去了。。。

网友:
拆解這類型 Adapter,我都是用夾在工具桌上的大虎鉗從對角施加壓力,兩個對角各夾一次大概就開了,用虎鉗夾力道好拿捏才不會弄壞裡面零件,修好復原時用塑膠管油膠合。

楼主:
根據各位提供的開殼方法,每一種都試過了,最後是先用美工刀切割,再用一字起子撬開,
外殼拆開後,再將2根電源接點解焊,就可以將電路板拿起來,紅黑線是我為了測試加焊的。

開殼後

正面

背面

故障點

在背面圖片的左下方用紅圈圈起來的地方,有2條線路燒斷了,造成DC 5V無輸出,
這種線路設計我第一次看到,中間是懸空的,

我用電錶量斷掉前的電壓有DC 145V,這電壓太高了,這是哪個零件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據各位提供的開殼方法,每一種都試過了,最後是先用美工刀切割,再用一字起子撬開,
外殼拆開後,再將2根 ...

紅圈圈起來的不是斷掉, 是安規要求的東東;
PCB缺口是做一二次側的安全間距, 沒防焊的那兩條是做安規放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