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捷寶14吋立扇維修

楼主(2015-09-15):
這台是同事家裡的,主訴插電不動,凹小弟維修

標籤已脫落,型號不明

上電按開關毫無動靜,研判線圈開路
先拆再說

束帶已經熱到變色

溫度保險絲開路

小弟手上無零件,直接短路保險絲

上電可運轉,3小時後馬達無明顯升溫,焊接處包好電火布,剩下由業主自行組裝

業主是40來歲的歐吉桑,服務不用太好

网友:
如果是十幾歲的妹妹就大老遠跑去買溫度保險絲裝上.............

网友:
這樣不太好吧?改天著火那就慘了!

楼主:
所以小弟上電運轉3小時後馬達無明顯升溫才包電火布

同事也凹太大,連材料都想要小弟出,小弟交件時有提出警告,別放在易燃物旁邊用,有聞到怪味立刻斷電

网友:
關機時,觀察一下,扇葉應該可以持續轉10秒以上才停。
太早停止,潤滑不良,容易產生高熱。
轉芯要補點油,我都滴車用機油。

网友:
溫度保險線還是裝回去比較好,不然有機會壤成火災,之前幫朋友修了個音箱.內部的溫度保險線也是開路了,我也刻意跑去買這東西安裝回去,還是安全第一 ,小心小心.

网友:
最好還是再買顆溫度保險絲裝回去吧~畢竟燒起來可是粉可怕滴

网友:
這樣修太危險了~

网友:
C大:
     溫度保險絲萬萬不可以捨去喔!! 因為他可是安全的最後一道"關卡" !!
   請你立馬把那風扇拿回來,補上一根溫度保險絲 應該是 130度左右!!
     風扇在維修後短期間不會有問題,但是,風扇要吹一整天一整年好幾年,最後因為"卡先" "卡到髒東西"不會轉就發熱...
   我修了很多台 除濕機都是因為這樣而停擺,而不是"火燒厝"!! 切記!! 立馬把他拿回來!!!

网友:
裝溫度保險絲吧,要有職業道德,有些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网友:
貓大夫~~

你不去補那一根,萬一出事他肯定讓法官凹你一座山...

別給人家機會勒索你!

网友:
幫親戚or同事or同學or友人,維修產品時通常有兩類人:

1.做人很好,平時很照顧人 & 懂人情世故,該怎樣就會有表現

2.本來就很討厭,又更gy連材料費也不出,也沒有對等的福利

LZ幫的對象因屬後者,聽言下之意,對方似乎連溫控保險絲的錢也不願意出
這也難怪了!

楼主:
結果電扇同事搬回去後嫌組裝麻煩丟垃圾子車了

幹麻還要小弟修

不過小弟拆過10多年前的電扇,裡面沒有溫度保險絲,懷疑會不會是這幾年廠商偷料導致線圈容易升溫,所以加裝這個閃責任

网友:
引用 楼主:
結果電扇同事搬回去後嫌組裝麻煩丟垃圾子車了

幹麻還要小弟修

這應該是"安全法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