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HITACHI/160G[HDS721616PLA380]硬碟馬達沒動作

楼主(2015-09-15):
各位先進好

今天公司的一台主機開機時, 顯示沒有開機系統, 研判是硬碟壞了,
拆下硬碟檢視, 發現馬達沒轉, 我先量了一下, 發現紅色框內沒有電壓,
會不會是旁邊的晶片燒壞??因為送電後, 這個晶片溫度並沒有上升,
不知道有沒有可能找出故障零件呢?

或是有哪位大大, 有相同型號的控制板可以賣我, 但必須要能開發票或是免開發票有統編的營業章收據也行
我剛好有一台相同的HDS721616PLA380, 但 bios 版次不同, 裝上去, 馬達是會轉了, 但很奇怪的是, 外接盒仍抓不到硬碟

楼主:
補充+更正,  版本不同是右邊那個大大的Infineon 晶片, 故障的是 v2.0, 良品的 v1.0

网友A:
前提:確認是硬碟PCB問題

如何替換硬碟PCB

1.先確認硬碟model number 及 P/N 需相同

2.確認PCB board number需相同

3.以上2點確認相同後,將原故障PCB的bios chip (x2顆 8隻腳),依序拆下替換到良品的PCB上 (拆一顆換一顆)

END

以上若不懂就參考:

http://www.hdd-parts.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提:確認是硬碟PCB問題

如何替換硬碟PCB

謝謝 U 大的指導, 請問一下, 若只換 bios , 那個 Infineon 晶片, 故障的是 v2.0, 良品的 v1.0, 不會有影響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U 大的指導, 請問一下, 若只換 bios , 那個 Infineon 晶片, 故障的是 v2.0, 良品的 v1.0, 不會有影 ...

只要1,2點確認OK (版本要確認清楚)

Bios x2 移植過去即可

****HDD PCB 故障,多是這樣處理的.  BIOS若沒移植僅更換PCB是沒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1,2點確認OK (版本要確認清楚)

Bios x2 移植過去即可

了解了, 謝謝您, 我再找看看有沒有一樣的控制板, 沒把握不敢拆好的控制板, 我先找別的壞板練習拆

楼主:
終於找到同版次的機板了,  換上去一樣沒動作, 會不會是磁頭組電路壞了?? 這下應該沒救了吧

网友B:
你的硬碟拿來搖一搖,若有怪聲,那就差不多玩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硬碟拿來搖一搖,若有怪聲,那就差不多玩完了.

S大您好, 剛搖過了, 沒有聲音, 換上的板子是從好的硬碟拆下來的, 裝上去一樣無法讀寫, 所以我看是真的沒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S大您好, 剛搖過了, 沒有聲音, 換上的板子是從好的硬碟拆下來的, 裝上去一樣無法讀寫, 所以我看是真的沒 ...

有鐵鎚嗎?
我這裡有喔 ...
硬碟沒有怪聲,電路板也換了,仍然無法正常工作,一般這種就判定完了,若無貴重資料,把螺絲拆一拆,打開看看,若馬達還可以轉,那就可以做成磨砂機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鐵鎚嗎?
我這裡有喔 ...
硬碟沒有怪聲,電路板也換了,仍然無法正常工作,一般這種就判定完了 ...

哈哈哈~~~我只想把磁鐵拆下來

网友C:
請教硬碟馬達如何作成磨砂機,
我拆了幾個硬碟研究,都只能拆磁鐵
只剩馬達不知如何改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教硬碟馬達如何作成磨砂機,
我拆了幾個硬碟研究,都只能拆磁鐵
只剩馬達不知如何改裝 ...

如何將舊硬碟改成磨砂機.

网友:
謝謝,很完整的介紹,感謝你,也是一個很好的DIY案例,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