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用燒錄器燒BIOS不開機

楼主(2015-09-16):
囧.....

想請教一下先進,用編程器燒錄BIOS 燒入完後不開機(反覆開關)是啥問題~

第一次買編程器(TL866A)燒W25Q32BV 燒錄完成後,一直失敗~

照理來說不是要選擇 .ROM(1M)的檔案來燒嗎? 但是燒了好幾次完成後就不開機~
但是我選擇 .100(4M)那個檔案就可以開機,不過不能用dos AUFDOS 模式下重刷BIOS,會顯示Flash part is not support ......(不給刷)

板子是IM-Q35 (微星)~

附上我的操作畫面

選取檔案

預設設定

燒錄中

燒錄完成

网友A:
最後一張圖有2個 patch file:
flash4M.bat 與 flash1M.bat,請打開來看一下裏面怎麼寫~
這個 flash part 是4M bytes 沒有錯,.rom 那顆只有1M bytes~
你的主機板上,有沒有其它的 flash part 存在?

ps: 有可能你的主機板 BIOS 是 5M bytes~ system bios + ME firmwa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後一張圖有2個 patch file:
flash4M.bat 與 flash1M.bat,請打開來看一下裏面怎麼寫~
這個 flash part  ...

哈~

今天早上把之前備份的 BIOS資料拿來看(燒錄前先備份),發現內容跟 .100的檔案差不多,但是有不少位置是.100沒有資料的~
(所以可開機但是不能刷dos下bios)
而.rom 只有某段資料,想必不包含開機資訊而且偏移位置不同!

弄半天最後發現cpu座有點接觸不良,造成時開時不開.......

所以用編程器燒主板bios沒有想像中容易,有偏移問題及隱藏資料~
難怪網路爬半天,都沒有人分享太多刷BIOS的資訊!

有些事情還真不能急於一時,害我昨晚坐在電腦前弄快7小時..........

還是謝謝您的回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後一張圖有2個 patch file:
flash4M.bat 與 flash1M.bat,請打開來看一下裏面怎麼寫~
這個 flash part  ...

flash4M.bat裡面的內容是

@echo off

@echo.
@echo ****** get mac ******

eeupdate /nic=1 /rw 0 > t0.txt
eeupdate /nic=1 /rw 1 > t1.txt
eeupdate /nic=1 /rw 2 > t2.txt

ra3 t0.txt w0.txt
ra3 t1.txt w1.txt
ra3 t2.txt w2.txt

copy basic.txt+w0.txt+w1.txt+w2.txt mac.bat
del t0.txt
del t1.txt
del t2.txt
del w0.txt
del w1.txt
del w2.txt
type mac.bat

@echo.
@echo flash bios

fprog /f A9820IMS.100

:end

@echo.
@echo update mac

mac.bat

echo on

----------------------
而basic.txt文件檔只有一行文字 eeupdate /nic=1 -mac=
mac.bat在網站拉下來的內容是 eeupdate /nic=1 -mac=001D92E9ABC932

可以大致看出來是呼叫eeupdate執行檔,把原始的MAC資訊抄寫出來到t0.txt,t1.txt,t2.txt三個檔案
然後呼叫ra3.exe 將三個文件檔又轉譯成w0.txt,w1.txt,w2.txt三個文件檔,裡面是有效的MAC位址
執行copy指令,將basic.txt跟w0,w1,w2三個文件檔合併成mac.bat批次檔
之後寫入bios: fprog /f A9820IMS.100 這邊用的是4M的檔案,執行完後,呼叫mac.bat寫回原本主機板網卡MAC

而flash1M.bat則只有以下這行

afudos A9820100.ROM /p /b /n /c /x /reboot

這各,我就不知道用途是啥了,小更新?

從history.txt檔紀載的內容看來,最早的四個release,都只有一個檔案

******************************************************************************
*****   Release based on AMI BIOS Build (9820)
*****        File name :        A9820IMS.104
*****        Release Date :        02/20/2008
*****   Checksum  :
******************************************************************************

之後的第五版才變成兩個檔案
******************************************************************************
*****   Release based on AMI BIOS Build (9820)
*****        File name :        A9820IMS.105  (4M)
*****   Checksum  :        44FAh
*****        File name :        A9820105.ROM  (1M)
*****   Checksum  :        58CCh
*****        Release Date :        03/28/2008
******************************************************************************

原因不明.....因為我沒找到 XD

网友A:
看起來這顆 BIOS 是 5 M bytes~如用燒錄器需2顆都燒~
只燒 4M 的話,後面 1M bytes 沒燒造成 afudos 有問題~
另外這2個 patch file 是有執行順序的,需先 run flash4M.bat 再 run flash1M.bat 及可~

楼主:
我比較好奇的是,我用河洛all 100 做備份時,檔案也只有4M,如果是5M應該當初備份時會被讀出才對~
而且.100 跟 rom 有一部分是相同的,(我看應該跟您說的一樣有兩顆eeprom)~
文件用二進位編輯器看內容最尾端資料.100,最後BIOS日期是06/04/08 (2008) 但是我備份的im q35 最後BIOS日期是03/15/14(2014)~

然後重點是開機後,顯示bios日期是06/04/08~
感覺上開機跟.rom好像又沒太大關聯~

剛剛發現!在W25Q32 旁邊又有顆atmel at25010an 的eeprom .......

明天把他請下來讀讀看!

看來謎底跟您猜的一樣,還有另一顆在作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這顆 BIOS 是 5 M bytes~如用燒錄器需2顆都燒~
只燒 4M 的話,後面 1M bytes 沒燒造成 afudos 有問題 ...

會不會是用Fprog先把4M System BIOS+ME全燒好, 再用AFUDOS去Over Write System BIOS 1M的資料?

以AFUDOS的參數看來... 很像...
/P - 刷主BIOS
/B - 刷啟動塊(Boot Block)
/N - 刷NVRAM((Non-Volatile RAM 非易失性RAM),就是電池供電的CMOS內的數據
/C - 清除 CMOS
/X - 不檢驗ROM ID

再看看檔案的內容... 更像...

网友A:
現在有  ME 的系統的版子,ME 最少需要 1.5M bytes 以上(很久以前有 200-300k bytes的版本),全功能好像要5M bytes 以上,在一些機種上, ME firmware+ SYSTEM BIOS 有可能是需要10M bytes or 12M bytes 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現在有  ME 的系統的版子,ME 最少需要 1.5M bytes 以上(很久以前有 200-300k bytes的版本),全功能好像要5 ...

早期的ME有分 1.5MB Ignition ME, 5.5MB Vpro ME,
System BIOS壓在2.5MB下, 就有機會用4MB Flash ROM.

現在ME/TXE在Security的進化要求下, 綁了更多有的沒的... 愈來愈肥了的說...

PS : 快三年沒搞這東東了... 錯了勿酸...

楼主:
我一開始是直接run flash1M.bat,結果就不能在刷了~
顯示Flash part is not support

剛剛試著run flash4M.bat,本來是不行!
爬文完有去改FPARTS.txt內 新增
W25Q32,      0xEF4016, 0x2000000,  0x1000, 0x20, 64, 0, 0xc7, 80000
W25Q64,      0xEF4017, 0x4000000, 0x1000, 0x20, 64, 0, 0xc7, 80000
就可以完成燒錄~

我是覺得很奇怪,編程器刷進去應該要可以修改,可是在bios選資訊裡卻沒有更改到~
難道eeprom 只是bios暫存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一開始是直接run flash1M.bat,結果就不能在刷了~
顯示Flash part is not support

就不再在 afudos 上打轉了~
因為你的 sytem bios 本來就被你直刷 4M bytes 後造成 afudos 不能工作。
在這種亂兜組合的測試,在我們 BIOS 工程師的工作裏來說是沒任何意義。
只要條件不正確,任何的答案,都不需去解釋。

网友B:
1. 你用的這顆Flash ROM是你另外準備的嗎? 不給燒可能是這個Flash Part不在支援內.
2. 一般來說應該沒有5M的Flash Part, 若有ME存在的話, 也會合併進4M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不再在 afudos 上打轉了~
因為你的 sytem bios 本來就被你直刷 4M bytes 後造成 afudos 不能工作。
在 ...

第一次碰到這種刷機要刷兩次的BIOS~

那請問如果我找一片相同的板子,把BIOS IC 拔下,用編程器把資料備份再刷進這片板子內!
頂多再刷MAC 網卡位置(今天有研究怎麼刷)~

這樣應該就可以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你用的這顆Flash ROM是你另外準備的嗎? 不給燒可能是這個Flash Part不在支援內.
2. 一般來說應該沒有5M ...

其實......是想刷771微碼~

網路上找到相同BIOS(有改微碼),想說懶得自己改,直接刷就好~
沒想到 .BAT還有順序.........

就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碰到這種刷機要刷兩次的BIOS~

那請問如果我找一片相同的板子,把BIOS IC 拔下,用編程器把資料備份 ...

absmen3000大你好,
理論上應該可以 (如果沒有 UUID/serial number 獨立設定的問題的話)

不討論 afudos ,其實是因為我連它的源碼我都看過,也改過~
再加上現今有 ME 又加上廠商工程師會改的比較奇怪 (ex:應該 afudos 要燒5M,而不是只看 1M)~
加上那些 bath 檔本來就不是使用者該拿來用的~會變成東猜猜西又猜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smen3000大你好,
理論上應該可以 (如果沒有 UUID/serial number 獨立設定的問題的話)

恩~
很高興有您的解說,不然還真是不明不白~

可能手邊這片MSI IM Q-35 不是給一般使用者購買的,所以bios才會這麼的......複雜~

网友:
和我一样的编程器

楼主:
哈~
買這個也是因為公司 河洛 ALL 100 "只支援XP"

想玩別的MCU 光IC座就超貴~

楼主:
最後弄片相同主板把BIOS複製過去就可以更新BIOS了~
不過最終目的還是沒成功 -->771 L5430 E0刷完微碼不開機!

還在研究是哪邊問題~

下的指令為 afudos /i(升級BIOS名稱)

不知道是不是要下afudos (升級BIOS名稱) /p /b /n /c /x /reboot 才能成功~

賣家(掏寶)說他L5420 C0 可開~

該不會是晃點我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後弄片相同主板把BIOS複製過去就可以更新BIOS了~
不過最終目的還是沒成功 -->771 L5430 E0刷完微碼不開機 ...

或許,您需要的是自行操刀

去下載MMTOOL來修改備份出來的BIOS檔案,加入微碼

再行刷入BIOS,或許,網路上放出來的BIOS不適用也說不定

我只玩過AMIBIOS刷入SLIC2.1資訊,但是,因為網路上找的工具實在太貼心
基本上只要拉拉檔案,按個按鈕,全自動化,之後執行AFUWIN寫入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後弄片相同主板把BIOS複製過去就可以更新BIOS了~
不過最終目的還是沒成功 -->771 L5430 E0刷完微碼不開機 ...

好像有人提過 C0 E0 版好像點差別。

===查來的===================
Q1.為何要分C0 /E0?
理由很簡單,C0是一開始版本,溫度較高,超頻玩家喜歡買E0,比較低溫。

也就是說,有時候有些771 CPU E0微碼還沒有加入,因為還沒生產。而C0的已經有了,不用更新微碼。

====================
添加微碼最主要的用意是確定CPU裝在主機板開機的時候不要跑出討人厭的F1、F2才能進系統,有的會順便修正一些對於771CPU溫度的誤判

而技嘉大多都是抱著佛心來的,因為多數技嘉主機板,我是說多數但不完全都是,在新版本的BIOS都有內涵C0與E0微碼,所以技嘉的板子幾乎可以直上不用再添加微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許,您需要的是自行操刀

去下載MMTOOL來修改備份出來的BIOS檔案,加入微碼

目前正打算要這麼做~
網路上資訊不多~
fprog.exe 這個可以把bios 4M資料都弄出來~
指令如下
fprog /d XXX.100(可自創檔案名)

其他指令可用
fprog /? (查詢指令)

晚點我再試試

网友:
剛剛試過刷微碼也不開~
看來要放棄L543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有人提過 C0 E0 版好像點差別。

===查來的===================

我有用MMTOOL 編輯備份出來的bios ,發現裡面沒有 771 的微碼~
所以我才想刷刷看,只是第一次遇到兩個rom的bios~
不然這片 im-q35 拿來玩 nas 實在滿超值的~

我比較擔心的是,是否q35晶片原廠有少畫線路!
不然手邊有片g31 沒加微碼就可以點亮~

网友E:
Q35 Q45 是都無法支援771 CPU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Q35 Q45 是都無法支援771 CPU的

對吼,突然想起好像有這回事,說是要看運氣,樓主可能不夠lucky !
http://home.gamer.com.tw/creationDetail.php?sn=2359090

楼主:
引用 网友E:
Q35 Q45 是都無法支援771 CPU的

掏保有台 NEC Q35 可以用L5420~

所以沒也絕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對吼,突然想起好像有這回事,說是要看運氣,樓主可能不夠lucky !
http://home.gamer.com.tw/creationDetail ...

不能用也只能小賠脫手......

不過如果單純組NAS (黑裙暉)還不錯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能用也只能小賠脫手......

不過如果單純組NAS (黑裙暉)還不錯用!

不然就再撩落去,Xeon賣掉,買個正775的4核心來組,只是有點傷本.

网友A:
另提一點,廠商用2顆 rom 是為了要......省成本。
BIOS 能支援多大,是由晶片組硬體來決定,不過現在都最少能吃到 16M bytes~
不過廠商不會呆呆的選那種空間剩很多的 (廠商硬體工程師在省這些,是有獎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提一點,廠商用2顆 rom 是為了要......省成本。
BIOS 能支援多大,是由晶片組硬體來決定,不過現在都最少 ...

廠商同一晶片型號作好幾種型號才是浪費的根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然就再撩落去,Xeon賣掉,買個正775的4核心來組,只是有點傷本.

買那顆Q9550 或 Q9400 價錢比我買一組 L5430 + IM-Q35 平台還貴~

我還是忍痛殺出好了!

其實說殺出,也沒多少錢~
就算不賣放著也沒差這點錢.......

手邊有I5 660 +H55 ITX平台, 只是想組來用NAS好像有點浪費~

网友:
引用 楼主:
廠商同一晶片型號作好幾種型號才是浪費的根源吧!

那一般來說都是客製化衍生的產物,可以說是不同需求的結果~

网友:
Q35 Q45 我試了許多塊,的確都是不能用的。
那些說有些能用例如某些品牌機的我覺得都是亂講的,
說可以用的請拿證據貼圖出來,不然都只是講講而已。
這主機板不錯,雖然記憶體最多只到2Gx2(夠用了),但工控系列的體質佳,
可買Q6600配,雖然這板子和U的TDP都大了點,不過拿來當htpc還不錯用。

网友:
在燒入的時候,記得要把buffer disable掉,不然你會比對code明明一樣,但是主機板就是不開機,我也有一模一樣的燒入機~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