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2v燈光延時控制

楼主(2015-09-16):
請教板上各位大大一個問題...我想要將汽車遙控器"開鎖"的時候做一個12v燈光延時熄滅控制,我有用電表測量接收器其中一接點當"開鎖"時,會呈現對接地端的電壓有12v的昇壓(連續三次,與方向燈閃爍三次同步)還請指教,謝謝.補充一點...我的遙控器是只有"一顆按鈕"按一下開.再按一下就是關

网友A:
改的話,要看你接收器的電路才能確定,
有圖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話,要看你接收器的電路才能確定,
有圖嗎?

原廠接收器外觀沒註明型號,也因為找不到電路圖在傷腦筋,所以想求助有沒有車友有相關經驗

网友B:
你的需求稱為單穩態電路,常見的NE555 就能達到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需求稱為單穩態電路,常見的NE555 就能達到你的要求。

感謝wish大提供相關訊息,我再去找看看

网友C:
可以在路邊拍賣輸入關鍵字 '延遲模組', 就可以看到了
但要找一下, 觸發啟動, 延遲關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路邊拍賣輸入關鍵字 '延遲模組', 就可以看到了
但要找一下, 觸發啟動, 延遲關閉~~ ...

輸入關鍵字『時間 繼電器』可查更多,有直接車用模組。

楼主(2015-10-28):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路邊拍賣輸入關鍵字 '延遲模組', 就可以看到了
但要找一下, 觸發啟動, 延遲關閉~~ ...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輸入關鍵字『時間 繼電器』可查更多,有直接車用模組。

感謝upchome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