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920NW 程序錯亂 求程序

楼主(2015-09-16):
上電開啟電源 會掉 自檢 紅綠藍...有時不會
更換過24C16 一樣~  找來優派 202M 一樣的 AD(此片可以正常使用
因為程序對應按鍵 不能用 三星為 分壓式  優派為 單按鍵式)
燒錄異常程序 一樣跳自檢 紅綠藍
麻煩有此台 程序可以提供謝謝
此台 好像很多都壞面板的~

网友:
這個不知適不適用

楼主:
有下再試燒了 這個不能使用ㄜ 也謝謝你提供~

网友A:
不要被困在那裡 把3個電阻剔掉 拉線變直通式 就上那個可用的板

网友B:
這台我好像有耶!不過我要後天才能回家確定是否同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我好像有耶!不過我要後天才能回家確定是否同型號。

那麻煩WISH囉

网友:
SAMSUNG 920NW.zip (50.15 KB, 下載次數: 27)

可試試這個

网友:
哇!我的是940NW。

楼主:
感謝 可以使用 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要被困在那裡 把3個電阻剔掉 拉線變直通式 就上那個可用的板

請問 … 這樣做真的都OK嗎 ?

小弟又重看了一下您畫的線路,發現如照您所言的方式改線路,
將只有三個功能是有效的,MINUS, ENTER, POWER

三個功能是無效的,MENU, PLUS, AUTO

請問您改過的後的功能鍵都正常嗎 ?

先謝謝您的回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 … 這樣做真的都OK嗎 ?

小弟又重看了一下您畫的線路,發現如照您所言的方式改線路,

那張是920nw原廠原機線路圖 只是要指出拿掉哪3個電阻
然後每個按鍵直通對應新的替代的ad板
就可以沿用原機的按鍵對應新來的ad板
因此.選擇替代的ad除了解析度要相同之外
要選直通式按鍵組合的類型
比較好改
10幾分鐘就完工
不必癡癡地等料件到天荒地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