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冷氣室內機DC(直流)風扇馬達如何降速

楼主(2015-09-16):
求助各位大大
請問是否有高手大大願意教小弟如何更改冷氣室內機DC(直流)風扇馬達-降速
東元的室內機LS63F1(全新安裝)
客戶嫌風切聲太大.要將風速降低.已告知客戶風速降低後可能會有的狀況.客戶還是決定要風切聲降低(風速要降低)
有求助過原廠(東元).原廠說:不建議更改.且原廠也無法更改.需要送到外廠作更改.而且不一定會符合客戶的要求.要先收新機板及更改費用.如不成功或不符合客戶要求.將無法退費..........
在此懇求高手大大教小弟修改方法

正面

正面

楼主:
背面IC為F9234T

网友:
你風扇的連接在那!!線路標繪一下!
把沿路的組件都標明出來!!!

否則這樣除非剛好手上有機器根基板的人才有辦法幫你!!!

网友:
濾網多加幾層如何?

网友:
風切聲太大,轉微風啊。

楼主:
先前已試過
微風的風切聲依然大聲
原以為交流馬達改電容即可降速
但是今年已改成DC直流風扇馬達.

DC馬達走線圖

DC馬達走線圖

网友:
你的主要問題(主題) 是風切聲太大...
風切聲 主要 是由 風扇運轉產生風切聲...
....

所以你要把有相關的都照一下,拍照片讓大家看...
一直說腳痛....腳也不讓人看一下,就要能醫....
這...

另外一提,說不定把風扇換一下,就好了...
(改變風扇大小,工作電壓,或不同廠牌/型號/轉速...)
但換了可能造成其他問題,...非原廠元件與保固問題...
(其實改線路也有類似(保固)問題)

-----------------------------------------------
以前改過DC直流風扇的方法(不建議)
串一顆 電阻,直接有降壓與限流作用
請自行計算電阻功率與不良結果...
優點(很少): 改最少(只要加一顆瓦數夠的電阻...)
缺點(一堆): 把不要的電力,用熱來散發掉...
所以照成
1. 風扇轉速變低,但功耗一樣很多
2. 會增加 溫度(電阻上的功耗,最後變成"熱"...)

网友:
微風還嫌風切聲,唯一就是把室內機移到最遠的地方。

楼主:
可能小弟說的不清楚

小弟是想請教(東元)LS63F1室內機DC直流風扇馬達降速的方法.

方法一:是否有高手大大知道如何修改F9234T內部程序碼

方法二:是否有高手大大知道這片主機板是否有跳線可以選擇風扇速度.(某大廠DC直流風扇速度可由跳線改變.或是由程式內碼改變)

客戶環境9坪-頂樓+西曬+鐵皮屋-所以要6300Kcal能力才會足夠(能力愈大進風量就需要愈大.所以風切聲也會愈大聲)--晚上時客戶環境非常優靜.所以需修改風速降低風切聲

關於換位置.不管換到哪兒風切聲依然會在密閉房間存在.效果小

關於DC直流風扇馬達利用電組降壓.並不會降低速度.且因為強行降壓會造成電流加大.電阻因此過熱或燒毀.馬達也會因為電流過大燒毀(控制轉速的不是電壓而是信號)

換風扇的話-馬達轉速不變=風切聲依然存在

如換馬達+主機板的費用>修改程式碼或跳線
還請高手大大..不吝色的指教小弟一下

网友:
PIN1 : GND
PIN2 : 風扇馬達運轉電源 +310V
PIN3 : 控制電路工作電源 +15V
PIN4 : 控制訊號
PIN5 : 迴授訊號

想改變轉速,必須先知道"控制訊號&迴授訊號"的模式
如果只是單純的PWM,還比較好處理
如果是有包含通訊協定的複合訊號,那就難搞了

网友:
修改程式碼或跳線
這不是原廠工程師在做的事
所以問原廠願不願意

如果可以跳線應該會有留端子--------------我看你這是沒有端子
一般這種風扇是有信號回饋-------不是你電壓高低去控制轉速的

最好處理方式---------------就是客戶改裝兩台小台冷氣-----------------

楼主:
雖然是東元的冷氣用的.可是這片主機板是東元向外採購的.東元內部服務系統也不知道改變速度方法(各區服務總所-無通報技術資料).總公司告知因為式對外採購的.要修改要送到採購的公司作修改....但是要先購買一片再送回原機板公司修改=要先收機板費用+修改費
想請問是否其他家有用相同的基板.且有修改速度的方法
跳線法.是公司有預留焊點.在安照機型及能力點對點跳線銲接(今年機種--某公司有技術通報可以查--小弟修改過)

网友A:
1. 正解: 原廠(F9234T FW)修改
  優點: "較"有保障...
  缺點: 費用高

2. 如果你要試試,自已改
  優點: 省錢,可自行處理,...
  缺點: 保固與責任歸屬問題(以後出問題---燒毀,火災,...等等)

  A: 同行/前輩 修改經驗...
     優點: 前人經驗,不用浪費時間
     缺點: 必須是同(類似)機型或機板...
     最糟情形,沒有同行/前輩 遇過相同情形
  B: (電子)原理修改
   找不到 同行/前輩的修改經驗.
   就要自行處理
   1. 有電子專業能力且能自行處理
   2. 基礎電子原理知識 + 其他前輩高手指導....
    缺點: 反覆測試(費時/費工/做一堆測試),...風險高,
    優點: 改出來,你就是第一人(同行前輩)...

---------------------------------------------------------------
如果以上, 保固與責任歸屬問題...等等 都不是問題
而且 沒有 同行/前輩 的修改經驗...

或許 可以試試 電子原理 修改
註: 此實驗修改方法,沒有任何保證與保障,
要有最壞的心理準備,在實驗過程可能會有損壞的意外發生...

1. 電路分析
  就你所畫跟風扇及MCU(F9234T)相關的線路中
  MCU與控制線路,一般都會有隔離(PC817C)
  PC817 1-2pin 是 輸入
  PC817 3-4pin 是 輸出
  你畫的 紅線與藍線
  紅線: MCU -- (電阻電路) -- in PC1(2) -- PC1(3,4) out ---(電阻電路) ---   風扇(連接座)
  藍線: MCU -- (電阻電路) -- out PC2(4) -- PC1(1,2) in --- (電阻電路) ---   風扇(連接座)

1. 如果有示波器(電子照妖鏡)設備,可以做得到...
   那就(用不同的風速)把PC1,PC2的控制波形量一量...
   就可以得知,風速控制方式---改機的最好原理與方式
2. 如果 你沒有方法1的"照妖鏡"可以"抓"出原凶...
   那就只能 由原理上(亂亂舞)試試看...
   修改PC1,PC2的前後電阻電路(改電阻值)...

以上 請自行評估是否有能力可以修改與損壞意外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正解: 原廠(F9234T FW)修改
  優點: "較"有保障...
  缺點: 費用高

高手和大師就是這樣練就的

网友:
空調室內機風車匹配能力考量 大風車風切相對較大  若為隱吊式集風箱改為內保溫 會有改善風切問題

网友:
這種龜毛客人遇多了.6300你要叫他風速能多小.
就算風速改小.客人又會說冷度不足.
此狀況一但修改.後續問題接踵而來.
如果真的要改善風切聲.試試把面板掀開.增加進風量.即能降低風切聲.
(日立雙開就是有此問題)
但前提須要客人能接受

楼主:
感恩各位大大.小弟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恩各位大大.小弟試試看

試了 快一個月...

不管是客戶放棄,還是沒改出來...

都回覆一下狀況吧!!!(不然過了一個月,好像就不能再回覆了...)

楼主(2015-10-29):
找不到相應的方法....放棄了

网友:
將全波整流改作半波整流

网友:
放棄不改最好
風速改小風量減少   冷排會結冰的

贊同17#作法:  ... 把面板掀開.增加進風量.即能降低風切聲.

我的想法費事些  去找靜音型 DC直流橫流風扇馬達  換上
只是未試過 靜音型  能安靜到何種程度  和  風量會多大

网友:
試試看!!!!原始風速的改變@那個15V會不會跟著改變!

我猜這個數值會變,

网友:
風切聲?可不可以用音響的吸音棉來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