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ASUS TF300T 觸控破裂求助

楼主(2015-09-17):
這台是跟友軍單位借用的,被同事摔到,症狀是觸控板上半部無反應

從面板旁縫隙分開上下蓋

電路板

觸控板型號 難搞的5158N

請問這個送修比較好還是自己來也可以

网友:
changold2大應該自己來,上次去台北買了一片回來換上
哇沒屋頂的這片觸控還真不便宜

网友:
背蓋都拆開了,其他就比較好處理了,建議changold2還是自己來吧!

楼主:
請問前輩,這個的觸控排線是直接拉出還是插座上面的黑色長條塑膠片(被黑色泡棉蓋住)要掀起來,沒拆過不敢亂來

圖是網拍業者的,箭頭指的地方黑色長條塑膠片就是小弟發問點

网友:
參考更換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auysmMk-7c

算是簡單更換,觸控跟面板沒有用UV膠黏死,不用除膠

只不過..................

1.你不是苦主
2.摔到是否有內傷,不只觸控NG呢?

一但你動手後,就變成你是苦主,你就有責任要將整台搞到好,所以自己斟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前輩,這個的觸控排線是直接拉出還是插座上面的黑色長條塑膠片(被黑色泡棉蓋住)要掀起來,沒拆過不敢亂 ...

觸控排線插座是"上掀"打開

平板~幾乎多是上掀式

楼主:
多謝前輩指導,因為有發票報帳問題,為了避免後續爭議,由於專案經費還夠,準備送最貴的皇家俱樂部了

重要的是當初借用人收據是小弟簽的名,無論如何要修好

這台機構部分應該修改過很多次,網路上必須先拆後蓋--->拆USB座--->拆邊框,小弟直接拆後蓋邊框總成就可以,不會傷到USB座

小弟大致測過,觸控有反應的部分功能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觸控排線插座是"上掀"打開

平板~幾乎多是上掀式

小弟看了前輩您的影片後,還好小弟沒動手

這個插座的黑色卡筍是由插座白色部分往排線方向掀,跟一般由排線往插座方向掀相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看了前輩您的影片後,還好小弟沒動手

這個插座的黑色卡筍是由插座白色部分往排線方向掀,跟一般由排 ...

這片觸控 我好像還有一片全新..多買的

网友:
剛剛拆刊看 是G03含框
你這片觸控貴
掏寶買也是貴
上次買三片一台就是51
觸控有4種別買錯 最好買含框的
要不然框不小心拆面板就會報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片觸控 我好像還有一片全新..多買的

多謝前輩協助,因為要報公帳,還是只好給皇家賺貴貴的一手

當初就是太好心,別人用的小弟簽收,現在變成小弟收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