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ZL 泡水機 (手機)

楼主(2015-09-17):
原本老婆再用, 不小心丟到洗衣機洗了, 就不動了
泡水前是好的 (廢話 )

1.起標 50 酷幣,  9/20 晚上八點截止, 可郵寄 +$80

01.
02.

网友:
想玩玩看,換不到50 酷幣,只好讓人換了

网友:
看過日本用真空除濕法100%修好唷~~~

网友:
這個我就有興趣!!   排隊!!

网友:
電池可拆嗎?
如果可以,丟烤箱
低溫下去烤,給他烤個幾小時看看
不過,要看泡水時間多久
如果泡一下子
救回的機率滿高的

楼主:
是有放防潮箱+吹風機吹好幾天, 還是無效, 就沒空去裡她了

网友A:
小弟救回過1隻SONY LT26II,樓主您可以參考實例

說不定有機會

不過小弟救回那隻喇叭沒聲音,確定問題出在音頻放大,電話通知沒鈴聲只能靠震動,現在已經變成同事小孩的CANDY專用機了

樓主您最好拆電池後蒸餾水跟酒精清洗浸泡後再放乾燥箱,救回機會會比較大

小弟當年1隻DENT的手機泡到柳橙汁也靠這招救回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弟救回過1隻SONY LT26II,樓主您可以參考實例

說不定有機會

那麼多天,又加上有電池,時間越久是越不妙。。。。。。

我有點不看好。。。。。。。

网友:
小弟標60個酷幣

其實小弟看上的是4.1板的作業系統跟1920X1200的LCD,如果能修到開機至少可以先代替摔壞的ASUS TF3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麼多天,又加上有電池,時間越久是越不妙。。。。。。

我有點不看好。。。。。。。

洗衣粉是強鹼性,腐蝕性有點強
小弟不指望修到能打電話

网友:
洗得乾乾淨淨,應加價,記憶卡有取下?

网友:
要搶標了!!  +10酷斃!!
出70!!

网友:
小弟再加10個好了
出80酷幣

修不好就當成練拆機

网友:
呵呵!!  太忙 都忘了搶標了!!

网友A(2016-09-22):
小弟處理經過,拆開後內部滿乾淨的,至少沒有目視可見水痕,插上變壓器電壓可到電池,充電一晚後電池電壓到4.17v,按所有按鈕皆無反應,小弟懷疑電路設計瑕疵,只要少許進水會造成主機板嚴重短路燒損重要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處理經過,拆開後內部滿乾淨的,至少沒有目視可見水痕,插上變壓器電壓可到電池,充電一晚後電池電壓 ...

電路設計瑕疵,只要少許進水會造成主機板嚴重短路燒損重要元件

這台沒防水吧

話說一般手機那去洗衣機和衣服一起洗會完全沒事應該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