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LB9D 看電視5分鐘左右,就會當機,遙控與按鍵都無效。

楼主(2015-09-17):
請注意本版規定︰
LG  42LB9D 看電視5分鐘左右,就會當機,遙控與按鍵都無效。
板子是79AGF34947701001
請問有前輩修過這種情形嗎?

補充內容 (2015-11-10 09:43 AM):
最後回報,然後那台就送修了。也沒問出什麼原因,謝謝各位前輩指導。

楼主:
更正,板子是EAX34986104(0)

网友A:
請您當機時摸下各個散熱片會不會燙手

网友B:
我猜主板BGA晶片再搞鬼

网友:
這種通常是過熱引起!!!   先找會發熱的,8成是它了!!

楼主:
銅片散熱片那是自已加的,那個不會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主板BGA晶片再搞鬼

會熱不會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您當機時摸下各個散熱片會不會燙手

會熱不會燙

楼主:
銅色散熱片處會有點熱熱的,不會燙。那散熱片是自已加的

网友A:
樓主您要不要土法煉鋼

1.拆後蓋後開機用電扇吹,看看會不會再當機
2.不會的話,開機後立刻用吹風機吹大晶片,看吹到哪顆立刻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您要不要土法煉鋼

1.拆後蓋後開機用電扇吹,看看會不會再當機

回家就試,星期一就有答案。
感謝。這招好。

网友C:
是否有量一下POWER 板電壓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有量一下POWER 板電壓輸出?

沒有量,東西在別人家,他說試完再告訴我。

楼主:
現在進度,在弄散熱片,努力中。

网友:
EAX34986104這板子在32吋 37吋 42吋 都可見到蹤跡,
請問先進,能互換用嗎?

楼主:
網路上查也都是同一片板子,但覺得不太可能通用耶。